[另类] 发个之前做的,水草缸的DIY的T8管灯具,2楼补个飞记89灯管的图

楼主(2019-09-19):
差不多这事有10多年了,那时候混迹南美、CN,发过不少DIY内外过滤,灯具的贴,只有这个差不多和本站沾边特再发一次以下开始:

110直径U-PVC下水道一截,界刀对刨开,当时做了两个,送了本地草友一个

铝反光板用中性东芝玻璃胶粘上,超结实

由于原设计没用PL管是因为U-PVC长期高温会加速老化,同时我也不养阳性草,两根T8足够
有人问怎么不用LED,原因1那时候10多年前LED比较成本高,2同样耗电想达到植物需要的光效,得两倍以上实际耗电才可以到达T8的效果

好象是本地百安居关门那会促销买的,1元一个,买了几十个

T8卡子

基本加工完成的——灯壳。表面本田黑,未做光油

反过来

小一点的“上盖”侧面,同样也是U-PVC+光盘,先用PVC胶再用--非哥俩好的(双组份环氧树脂胶)加强加固

看出光盘了吧

打孔准备安装---------

装好的样子

里面是两个镇流器(可以独立控制)+1个9V的拆机变压器和整流板

全部安装螺丝是316的

两灯之间的”月光灯“,只有这T8关闭后才会亮的,开关是单刀双掷

灯管,新买的荷兰产水草专用管还没到,这图拍的是国产865+泰国产840

光色互补

感觉锌汞齐的865还是不如含汞的840亮度高,实际使用寿命也是,含汞会高很多寿命

插拔式侧线灯脚

亮灯效果,刚开缸那会

双T8关闭后,夜灯点亮,拍的显得亮,实际亮度比图要低

完,,,后面再上后来草的状态。

楼主:
补图,飞利浦大名鼎鼎的89系列,水族水草类专用管

后来的状态

这还不是最好的时候,后来水晶莫斯,细叶铁爆缸那会状态还好

网友:
好漂亮,我就养了几条小鲫鱼,还是小半年前在江里捉的苗苗。

网友:
这水草真漂亮啊

网友A:
想问怎么养得那么好的水草?

网友B:
用什么过滤,能介绍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过滤,能介绍下吗?

开始用的内滤,后来换的GEX的瀑布式外滤+黑色生化棉(水面够高,不会富氧化)阴性草都是,也没打CO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怎么养得那么好的水草?

软水是关键,GH、KH都不能高,灯光也重要,我这里面鱼虾够多,而且是阴性草,也没打CO2,过滤器千万不能溅起水花(会大量增加溶氧量,同时减少植物必须的CO2的)

网友C:
三基色荧光灯的光谱几乎只有三个峰,不连续。一般都要全光谱LED做光源才好保证正常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基色荧光灯的光谱几乎只有三个峰,不连续。一般都要全光谱LED做光源才好保证正常生长。 ...

水草的叶绿素有两种,分别是叶绿素a、叶绿素b 。叶绿素b无法直接参与光合反应,它的功能仅在于将所吸收的光能传送给叶绿素a ,只能称为「附属色素」,而叶绿素a则能直接参与光合反应,称为光合反应的「主要色素」,所以在促进光合反应的功能上,叶绿素a要优于叶绿素b;不过叶绿素b也有助于水草能吸收更宽广的光谱带。叶绿素a及叶绿素b在构造上稍异,对光能的吸收率也不尽相同,不过它们都能吸收红、蓝光以提供光合作用所需的光能,因此水草最容易进行光合作用的光谱区,是红光区及蓝光区。其中叶绿素a在蓝光区的吸收高峰位于430nm处,在红光区则位于660nm处,而叶绿素b的吸收高峰在蓝光区位于435nm处,在红光区则位于643nm处。全光谱对空气植物可可能有用,对水生植物就是个笑话,亮度(流明值加大一倍以上也差点,实际有同样效果得3倍以上亮度,南美早就有人用Ra=95的超高显色性全光谱测试)反倒是连续的全光谱造成的435nm和643nm的不好吸收,这点甚至不如单纯用两色(红+蓝)光的合成淀粉效果更好,但为了显色性和人眼看起来好看,还得加上部分绿色光

网友D:
直角港或许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角港或许更好

这是其中一个,后来还有两个超白。taotao一个彩蝶一个两年前都送朋友了

网友:
手艺高,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