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有没有可能搞一个通过蓝牙模块或是OTG接口转成TTL后给对讲机写频的玩意?

楼主(2019-09-19):
RT
这两天公司又采购了一批对讲机,然后果然是跟老机器不同频,更蛋疼的所谓的厂家官网可能长期没交费已经沦为了一个XX娱乐上线了
所以现在还在想办法找写频软件,然后看到写频线,突然想到粗粮家的对讲机已经可以通过APP和蓝牙写频了
那么传统的对讲机,有没有可能通过手机OTG接口直接连接对讲机后借助APP实现写频,或者说OTG口行不通的,通过单片机技术搞一个蓝牙转串口,串口再转TTL的模块(写频线)来实现蓝牙写频,让普通机器也变成伪智能的机器?
不懂单片机,也不会写APP,十足的伸手党,发贴的目的一方面是期待有大神发扬雷锋精神搞定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是就算雷锋不出现,能有人提供下解决的思路也是不错的。
还是因为不懂单片机,所以也不知道这种问题应该用什么单片机去解决,就顺手选了个版块,如果不对,麻烦版主移一下。

最后,玉抛出来,有砖的尽管砸过来。

最后还是期待有大神乐意研究这个转换模块,然后尽快在精品区看到。
如果真研究成功了,转成商业性的出售也是可以的

网友:
协议不一样 转来转去 不糊算,老设备似乎没有这样折腾的价值

网友:
屎忽好像 忘记啥时候有看到有人这么做了  但是想不起来是哪里看到的

网友A:
otg 都能驱动ch341了,你说行不行?就是安卓那边你能不能搞定,一个是root,一个是内核驱动整合重编译,再就是安卓app呢?(驱动可以参考遥控精灵那样弄,安卓app没点知识怕是弄不出来哦)

网友:
直接拆了刷闪存不可以吗?

网友B:
没有写频线和软件,而且官网都那啥了说明这机子也不是什么高级货,所以拆机复制spi可能最简单,

你能搞定APP驱动手机内置蓝牙就行,蓝牙转ttl的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otg 都能驱动ch341了,你说行不行?就是安卓那边你能不能搞定,一个是root,一个是内核驱动整合重编译,再 ...

驱动都会了app还不简单?

网友:
E4A写个蓝牙app,hc04直接蓝牙转串口,也许行,关键是串口的写频协议需要用逻辑分析仪测一下

网友:
折腾着玩玩还行

网友:
~~~~~~~~~

重点是通讯的协议。。。。。。。。。蓝牙或OTG是好说。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写频线和软件,而且官网都那啥了说明这机子也不是什么高级货,所以拆机复制spi可能最简单,

你能搞定A ...

感觉拆机直接复制闪存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也有可能是我太菜了),之前真照这种方式拆过一台,拆了后找不到那个是闪存(没见标24或是25开头的8脚或是16脚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拆机直接复制闪存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也有可能是我太菜了),之前真照这种方式拆过一台,拆了后找不到 ...

对讲机中用的是E2PROM,大都是24C08之类的,彩显机才有用25系列的(字库)。
你找不到24XXX/25XXX,是因为用的MCU内含E2PROM了

网友:
也不知道发个对讲机的图片,没有有大神能给找到刷机软件呢

楼主:
就是这么个叫奥网通,型号A818的家伙,这个是新购的,原有的有宝锋的999PLUS和一个叫FADACN(中文叫发达)的,现在是三种机器各呼叫各的,我也是醉了。

万能的某宝搜了一下,就这个A818要190左右一台,在不包邮的大新疆,我估计没有二百七八可能拿不下来

然后我就郁闷了,你说花这么贵的价,买个粗粮的1S他不香吗?
就算看不粗粮,换个国产神机宝锋的UV5R之类的这钱也用不完呀!

楼主(2020-02-27):
引用 网友C:
对讲机中用的是E2PROM,大都是24C08之类的,彩显机才有用25系列的(字库)。
你找不到24XXX/25XXX,是因为用 ...

那大神如果遇到这样的机器怎么搞?
拆开的那台机器,只有一个16脚的和两个8脚的,一个8脚的有丝印,查了是功放芯片,另一个丝印几乎看不到,拆下来把24的芯片挨个换着读,要么不识别,要么就全是FF,所以很有可能就是你说的直接集成到MCU了。
那如果直接把那个16脚的MCU拆下来焊到转接板上然后用CH341读可以吗?
(16脚的上面有丝印,但百度不到资料)

网友:
96年代的对讲机都支持无线复制了,就是通过同频率的对讲机发射DTMF信号来传输频率等信息的。

网友: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网友:
16脚的是MCU(内置EEPROM),2个8脚的,1是低放{4890?},另1个该就报号IC

网友:
明天,给个图你。

网友:
楼主  这杂牌机  不值得 想入非非  投入高科技改频 !
我以前单位 后续补充购买 还是选 同一牌子 , 拿旧机让 卖家 帮 配对好!
还算是国内 二三线 牌子货 旧款有XP 改频软件,我还下载有,     新机 软件加密了, 只有经销商能操作.
而且 还 分省打标 控制渠道  不给串货!

应该让 你那单位采购 拿着旧机,  让卖家 能配对好频率  才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