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谁更强?欧乐B、飞利浦、松下三大品牌电动牙刷拆解对比

楼主(2019-09-19):
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口腔护理了,研究了刷牙方法,发明了电动牙刷,冲牙器,各种牙膏来帮助人们保护牙齿。

其中电动牙刷确实能弥补人们手动刷牙的不足,改善刷牙质量。
常见的电动牙刷有以欧乐B为代表的旋转式,以飞利浦为代表的摆动式,以松下为代表的伸缩式。

欧乐B的3D式牙刷,左右旋转加前后振动。

飞利浦的摆动振动。

松下的伸缩往复振动。

1.先拆两个欧乐B的D16和D20

底盖材质韧性较差,卡扣凸起断了一点,复原后不紧密了,所以没有事最好别拆。

这个白色的塑料密封圈先不拆,直接顶出机芯后再拆。

开关位置设计的距离电路板很远,就搞了个金属片来传导。

镍氢充电电池搭配傻冲,充电时间说明书上说居然要22小时。

这个角度可以看清曲柄怎样带动牙刷左右转动的。

下面是D16和D20的对比

外观几乎一样

看来D16和D20的电路板是通用的。

最后说一下密封圈的完美安装方法

就是笔帽大法,按下去一次完美到位。

本节总结:
D16官方描述是8800次/分钟左右转动,20000次/分钟前后振动。D20是8800次/分钟左右转动,40000次/分钟前后振动。D16齿轮的比值是11:25,电机20000转正好摆动8800次,也就是说20000次的前后振动就是靠电机产生的。但是D20的机械部分和D16一样,不知它是怎么产生40000次的前后振动的?
另一个问题是这两款牙刷都具有过压降速功能,D20的压力感应开关只是控制led灯的亮灭,并没有把信号传给其它电路,D16也没有压力感应开关,难道它们俩的降速都是纯机械原理?
欧乐B的牙刷不知为什么都比较费电,充满只能用7天左右,而飞利浦的都是至少半个月。

2.飞利浦HX6710拆解

我的另一个HX6760进水了,底壳上也有水渍,电路板泡水。

三大品牌里只有飞利浦是歪脖子,实际用起来跟顺手。

多层板还是穿孔,最好用电动吸锡器。同样是多层板的欧乐B因为是表面焊盘就可以用烙铁轻松搞定。

电机和塑料支架是卡扣连接的。

复原时出状况,出现无法开机无法充电但充电灯快闪的故障,费了好大劲才找到问题。

搞得这个牙刷差点就废了。

本节总结:
飞利浦很良心的用了锂电池,电机动力十分强劲,振动31000次/分钟,振幅5.5mm很爽。
但是密封圈的问题却很坑爹,只有用合理的放置方法来弥补。

3.松下DE24拆解

松下DE系列有微电流去除牙菌斑的功能,是不是玄学不知道。

悬浮充电底座

手握导电部分形成电流回路

底盖有螺丝,这货是支持快充的。

电动牙刷进水是一个难题。

主要元件丝印

密封圈有弹簧加固还是进水了,松下已经很用心了但是还是差强人意。

电机部分设计的部件都是可以拆解的

振动电机整体

换个角度看看

工作原理动图

本节总结:
松下DE24用松下独有的伸缩振动,也是31000次/分钟,振幅1.1mm比飞利浦的温柔很多。现在的高端型号又加入了前后振动变成了双向振动的牙刷。
伸缩振动符合Bass刷牙法。微电流技术据说有神奇效果。
DE24有充电2分钟刷牙2分钟的应急快充功能,而且正常充电只需1小时。

除了上述三种结构外还有以松下DM71为代表的空心杯电机加偏心轴的牙刷,31000次/分钟振动,振幅0.5mm很温柔,适合牙齿敏感的人或儿童。那些9.9包邮的也属于这种类型。
DM71我就不拆了,网上的图了解一下好了

这个DM71牙刷最大的好处就是基本不会漏水,寿命比较长。

总结:
各个厂家的电动牙刷都说自己的好,都说是牙医推荐的,其实各有千秋都不完善。到现在为止没有一种电动牙刷完全符合科学刷牙法。
所以你如果长期用一种电动牙刷最好换换样,有能力的这几种都备了定期更换着用,互相弥补不足。最后提醒你不要忘记每年去医院洗牙去除牙结石。

要效率也要安全!飞利浦具有“过压降速”功能的电动牙刷拆解对比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854

挑战过保即坏魔咒~拆修飞利浦高端电动牙刷HX992W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467

讲讲欧乐B的高端产品线,附老款旗舰电动牙刷拆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295

网友:
对比介绍到很详细,每种牙刷使用,都要适应几天。

网友A:
Oral-B的电池真是垃圾,电压低,容量小,充电慢

1年左右就不行了,换的电池也不容易找

如果是在南方潮湿地方用,所有橡胶部分都有可能发霉,非常难看

但是一般牙刷在电池扑街前,就已经进水了

个人比较喜欢飞利浦的,锂电池,充电一次可以用半个月。重要的是它的电机结构和别的不一样,普通的1.2V可充电镍氢功率不够,才用锂电池。但是这样电池容易找,振动频率高

网友:
说的详细,图文并茂,又有了剁手的冲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al-B的电池真是垃圾,电压低,容量小,充电慢

1年左右就不行了,换的电池也不容易找

所以我喜欢用外壳没有橡胶的松下。其实外壳不用橡胶也不会拿不稳的,不知为什么欧乐b和飞利浦非得要用。

网友B:
松下复杂。。。价格贵很多,刷头也贵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复杂。。。价格贵很多,刷头也贵很多

刷头欧乐b的最良心,磨毛率高还不贵。飞利浦的好头都比较贵。松下的基本还不算贵,只有个别型号的贵(比如de系列的带微电流的就贵)。

网友C:
9.9包邮的能用空心杯电机加偏心轴那怕是个梦想吧!我买过就一个小孩玩具里边几毛钱的电机加一个偏心孔的小铁饼

网友:
真详细,必须精华了

网友D:
有没有超声波的呢?拆一个看看

网友E:
我的素士牙刷摔了好几次了,目前有一颗LED坏了换了一颗就好了,用了几年里面没有进一点水,电池依旧坚挺,感觉这些牙刷都有自己的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9.9包邮的能用空心杯电机加偏心轴那怕是个梦想吧!我买过就一个小孩玩具里边几毛钱的电机加一个偏心孔的小 ...

松下dm71里的电机也就几毛钱成本,贵在品牌、工艺、和设计。9.9的还真有这种结构的不过是干电池和机械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超声波的呢?拆一个看看

真超声波的牙刷还真有,不过实际效果还是噱头罢了。超声波通过刷毛传导几乎就没了,现在只有像洗牙机等金属材质的才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素士牙刷摔了好几次了,目前有一颗LED坏了换了一颗就好了,用了几年里面没有进一点水,电池依旧坚挺,感觉 ...

现在国产的电动牙刷所使用的振动电机和飞利浦的比较空载时不错,但是一放到嘴里力量就衰减的厉害。电机结构完全不同,按说仿造不是问题 可能受制于专利吧。防水方面只能说飞利浦的就是坑爹。

网友:
优惠购买了个康佳59的好像还行,买回来到现在用了差不多半个月还有电,强弱两档+一个由强到弱档三种模式,力度算柔和类的,粗粮99的拿在手感觉力度大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超声波的牙刷还真有,不过实际效果还是噱头罢了。超声波通过刷毛传导几乎就没了,现在只有像洗牙机等金 ...

通过水传导倒是真的。。。要不改钛钢刷毛

网友:
超详细,超好评。
偏心电机振动的实在无力。
辣个时候论坛撸了跟飞利浦一样原理的电动牙刷,用着感觉真的很不错,还特别省电。14500电池,可以自己换。

网友:
欧乐B的兼容牙刷头网上买最实惠,其它的牙刷头虽然没机械结构,但价格比手动的牙刷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素士牙刷摔了好几次了,目前有一颗LED坏了换了一颗就好了,用了几年里面没有进一点水,电池依旧坚挺,感觉 ...

放嘴里还行啊,真的,其他牌子的就不知道了,至少这款不会变弱,我有个想法就是电动牙刷没有流行多少年,具体成效怎么样是不是像广告砖家吹的那样还不知道,万一适得其反就完蛋了,电机像个普通电机,但是里面就是轴承加永磁和线圈了

网友:
不是说正确刷牙都是沿着牙缝方向刷吗,这样菲利普应该是合理的,另外我买的欧乐送了一个刷头也是和菲利普一样的运动方式,不过只有一半刷毛动,应该是国产的。我的欧乐b12用了7年了电池还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