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360n5的闪存是ufs还是emmc

楼主(2019-09-19):
360n5的闪存是ufs还是emmc?有没有哪位朋友知道?153个脚,1081无法识别,芯片温热,上一个贴子有说到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022&extra=&page=1&mobile=2

网友A:
低成本的应该不会用UFS吧

网友:
360手机部门不是黄了吗

网友B:
什么型号的??????

网友C:
手机不大都是跟别的元件叠罗汉的吗?千把块的手机就别想UF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

360n5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成本的应该不会用UFS吧

网上有很多人说是ufs2.0,我都不知道是我弄坏了还是ufs

楼主:
引用 网友D:
emmc   22222222222

你好,这个你查过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不大都是跟别的元件叠罗汉的吗?千把块的手机就别想UFS了

网上有很多人说是ufs2.0,我都不知道是我弄坏了还是ufs

网友B:
你直接看看BGA153芯片上的型查找资料不就清楚了

网友:
360的手机有上ufs的吗?

网友:
是什么不重要,再买360手机提头来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看看BGA153芯片上的型查找资料不就清楚了

有胶,难清理

网友E:
KLMCG,200%是EMMC5.1,估计被你整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你查过资料吗?

骁龙653处理器,不支持ufs吧,好像没有一款骁龙653处理器的手机用ufs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KLMCG,200%是EMMC5.1,估计被你整挂了

按三星规则前几位看不出来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