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最近买的100G的3700 性能不低吧,平台B75

楼主(2019-09-20):
最近买的100G的3700 性能不低吧,平台B75

网友A:
4K-64超过了600MB,很常见的软件抽风。正常值不会超过300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4K-64超过了600MB,很常见的软件抽风。正常值不会超过300MB。

以前测试是286M/S,最近才显示600M/S+了,其他都没有这么厉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测试是286M/S,最近才显示600M/S+了,其他都没有这么厉害的。

这不叫厉害,这是抽风!软件作怪而已,完全测不准。

网友:
我读写都上500的岂不是上万分了

网友:
我这个抽的更狠,羊癫疯晚期

网友B:
这软件旧版本的太容易抽风了,换新版还好点。个人更倾向于用Crystal Disk Mark测,不知道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愿意用As ssd这个好久都没更新的工具,可能因为就它有搞可量化的数值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软件旧版本的太容易抽风了,换新版还好点。个人更倾向于用Crystal Disk Mark测,不知道为什么还有那么多 ...

Crystal Disk Mark测出来的速度是MiB,as ssd测出来的是MB,windows操作系统对容量和速度的计算,都是按1000进制的GB,MB,KB算的,所以as ssd测测出来的速度更接近windows系统下的实际速度。所以,个人还是习惯用as ssd benchmar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rystal Disk Mark测出来的速度是MiB,as ssd测出来的是MB,windows操作系统对容量和速度的计算,都是按10 ...

并不是吧,磁盘的容量在生产商那边是按照1000进制来算的,但是Windows里面都是按1024进制来显示容量,这就是为什么标500G的硬盘在Windows下面显示是少于500G的。我没记错的话,与之对应的,在macOS下磁盘容量才是按照1000进制来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吧,磁盘的容量在生产商那边是按照1000进制来算的,但是Windows里面都是按1024进制来显示容量,这 ...

生产也是按照1024计算的。只不过没有一家能保证不产生坏道/坏块,屏蔽坏道/坏块会减少容量。只能用1000与1024的差值来保证容量。算下来比值为0.93。128BG SSD实用容量119GB,扣除的9GB可以做很多事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生产也是按照1024计算的。只不过没有一家能保证不产生坏道/坏块,屏蔽坏道/坏块会减少容量。只能用1000与1 ...

119.24GB 111.74GB,手动滑稽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9.24GB 111.74GB,手动滑稽

零头肯定是有的,差不多给个整数比较方便。119、111多方便,还不会记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产也是按照1024计算的。只不过没有一家能保证不产生坏道/坏块,屏蔽坏道/坏块会减少容量。只能用1000与1 ...

生产时不是按你说的这个来做的,你有点想当然了。生产时,自检程序会按盘的质量,多几个g的容量来做后备。。。其它的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