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到的一个移动电源怎么破解可以输出

楼主(2019-09-20):
大神们来瞧瞧啦

网友A:
先保证电池有电吧?

网友:
输出应该是有个专门的DCDC控制,而一般这种DCDC都有专用的EN引脚。由MCU控制EN使能,开关输出。。。跑电路找升压dcdc就行,或者直接把电路图跑出来,自己写固件改mcu

网友:
那边搞到的老板?我也去搞个。咸鱼话说有技术搞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保证电池有电吧?

电池满电、测量过了

网友B:
正面只看到了单片机,和一个类似保护板芯片和mos管三极管,把螺丝拧下来,看看背面估计还有两三颗充电宝管理芯片,找芯片资料,没有的话试试引脚短接,保守的话临时接上电阻。实在不行估计类似小米充电宝,芯片和单片机之间有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面只看到了单片机,和一个类似保护板芯片和mos管三极管,把螺丝拧下来,看看背面估计还有两三颗充电宝管 ...

好的晚点拆开看看有没有

网友:
有朋友让帮忙问问,这个在哪里可以捡得到?

网友:
居然还有晶振

网友:
侧一下充电口旁边那个6脚的芯片的1、3脚是不是和输出插口的负极联通,如果是直接短接那个芯片123脚

网友C:
反面应该还有芯片的吧

楼主:
拍一个背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面应该还有芯片的吧

没有芯片了,全在正面上

网友(2020-05-29):
这电路板做工没话说呀,还是沉金板子,板子不能用拆电芯也不错。

网友D(2021-01-28):
楼主搞定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面只看到了单片机,和一个类似保护板芯片和mos管三极管,把螺丝拧下来,看看背面估计还有两三颗充电宝管 ...

你好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定了没有?

没有搞定、仍在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