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无刷2404拆卸问题

楼主(2019-09-20):
马云家收到机器 闲的没事给他加点油保养下,结果发现拆下来少了刹车的钢柱,想问下你这个少一个有啥问题嘛

楼主:
通电看了下 正反转都正常 就好少了一个销子 看看淘宝能买到不

网友A:
呵呵~~~~~~~~~多少钱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多少钱入手的。

300出头点

网友:
用了十多年的杂牌老电钻,从来也没有保养过,现在依然杠杠的。新买的大牌工具有加油保养的必要吗?拆新机装回后多出零件的很常见,装到最后少件的极少有,建议楼主还是尽量别拆了!
实在不踏实就找截钢棒自己磨一个吧,去专卖店买怎么还不得花个30,50的。

楼主:
拆开就少件的 类似电钻拆过几个 结构都差不多的 只是这个少一个定位销也能正常运作。最后淘宝买了几根 看看能不能配上 几分钱一根  就好贵了快递费

网友:
要求不高少一个就少一个呗

网友:
你这300元花的不值,这么多毛病,折腾好还要贴钱,你看我买的成色多好一点毛病都没有,同型号

网友:
你这个是组装机,这么多毛病,修好还要贴钱,你看我买的同型号成色近乎完美。只比你贵一点点,省的折腾,作为抚摸党决不允许外观过于破烂。影响抚摸心情,不如一步到位买个成色好点的。另外把你的外观成色图片发出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减速齿轮看起来也磨损不少呀。看着难受

网友:
圆柱是用来锁定齿轮与主轴输出的 没有那个柱子的话夹头会打滑

随便问下齿轮磨损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买全新机最好,就是钱包不好。

楼主:
淘宝上花了几块钱买到定位柱了,仔细看了下,齿轮没有磨损,重新上了黄油,现在恢复正常了。1、2挡换挡也正常,就等着空了钻几个墙试试看了

网友(2019-12-25):
夹头怎么拆的

网友B:
带主轴自锁的,夹六方扳手,用加力杆一下就下来了。反牙螺丝用冲击批或者大十字螺丝刀拆下。

网友:
刹车杆处不能加厚油脂.最多弄点稀清白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主轴自锁的,夹六方扳手,用加力杆一下就下来了。反牙螺丝用冲击批或者大十字螺丝刀拆下。 ...

我用螺丝刀怎么也搞不出来,用牧田冲击批一搞就出来了

网友(2021-02-25):
看着怎么那么脏呢!

网友(2021-10-12):
黄鱼淘一个拆机夹头,找带一部分齿轮箱的那种,十多块钱就有了
还多出一部分零件可以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