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华帝燃气炉i10011C

楼主(2019-09-20):
故障:点火做饭,发现燃气炉打火异常,点右炉火点不着,点火动作和平常不一样,并点右炉火时左炉也有点火的现象。故障分析:电池电压正常,天然气气压正常,故应是点火装置出现故障。
拆修过程:
拆机,拿掉炉架,

用螺丝刀卸下那4颗螺丝,拿下旋钮,就可以把上盖拿下

内脏

点火装置

接线图

新点火装置内部图

旧的,原配的,坏了

新旧一起对比一下

恢复原貌

点火成功

祝大家日子红红火火,请赏一些MB

网友A:
目测新的点火器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新的点火器更好

原装的是贴片的,在板的背后还有很多元件

网友(2019-10-28):
引用 楼主:
原装的是贴片的,在板的背后还有很多元件

我并不是看料多少论,同价位的话,贴片的寿命不如插件的寿命,贴片的好加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