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体重称的零碎,没啥用

楼主(2019-09-20):
中秋团聚老爸给的(捡的),就是体重称的主机和传感器部分,玻璃板已经被老爸贴心去除了,说这样带着轻些
好吧,拆开看看有木有利用价值

这种算水红色吧,MM用的?

黑底透光的屏

背面

单独的传感器

铭牌

计量单位选择键
看贴纸是4年前的

电池仓,2节7号

装上电池,这里亮灯了

屏背光不亮,但隐约能看到部分数字和符号
貌似带温度计

直接拆开

067是传感器型号?

都是用电阻应变片的
支架是铁的

独立部分也是同样规格的传感器

中间有块白片

原来是背光片
看来老爸已经先下手了

开始亮灯的是这里
背光片的光源板,脱落了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看,主板

外露面特写

另一面,拆过几个体重秤偶就没见过不是牛屎的

液晶屏

全家福

背光应该是这样放的

翻看反光纸,导光板上有凹槽

原来灯板不是粘的

点亮看看

关灯

显示效果不乐观
不知道是液晶屏老化还是背光板装反了

没啥用,最多能当维修件,先扔箱子里备用,估计要吃灰好几年

网友A:
拆解的很详细  就是一牛屎  可利用性差   没啥可玩性

网友B:
偏振片装错层,装错位置了,就黑白颠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解的很详细  就是一牛屎  可利用性差   没啥可玩性

这玩意,偶还真没见过不是牛屎的

网友:
大大的一滩屎

网友C:
背光片换个方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振片装错层,装错位置了,就黑白颠倒

偏振片的方向转了90度,就是这个效果

楼主:
不算大,比万用表上的小多了

网友D:
这个背光效果我给打零分

网友E:
尘归尘土归土,哪里来的回哪里去,没有用处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光片换个方向试试

两边贴纸好像差不多,点灯时忘看另一面了

网友F:
牛屎不圆也不亮,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背光效果我给打零分

不知道咋回事,估计屏不行了

网友:
元首用的是魅族的PRO6?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咋回事,估计屏不行了

进来4次仍旧不让打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尘归尘土归土,哪里来的回哪里去,没有用处的玩意

只有背光片好像还有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牛屎不圆也不亮,差评!

这个可不关偶的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眼睁睁看到温总的M从指缝间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