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esxi下安装虚拟机

楼主(2019-09-20):
六网口的esxi安装好了不会配置,然后安装虚拟机,一个也没成功,大家帮忙看一下我哪里错了吗?

网友A:
系统装了吗?先挂载ISO装系统

网友:
只配置了虚拟机没有启动设备,看界面是尝试在通过网卡PXE方式启动

网友B:
单台?用的WEB CLIEN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台?用的WEB CLIENT吗?

初学者,不太懂你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装了吗?先挂载ISO装系统

如何挂载?谢谢谢谢!

网友:
拿数据中心的模拟了下单台,你这个应该是没有连接到系统ISO启动,两种方法解决,一是先把系统ISO上传到服务器存储上面然后设置,另外一种是打开虚拟机,然后打开操作台,安装VMRC,然后链接本地的ISO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