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爱快进不了后台,怎么回事?

楼主(2019-09-20):
爱快在esxi安装了之后如何能进后台呢?

网友:
不在同一网段?

网友A:
为什么开在111的端口?直接默认端口就可以了

网友:
不在同一网段也可以进,我的手机都能在三级路由上进一级路由的爱快,可能是楼主反过来了,爱快在下,而电脑在上,然后爱快还没开远程

网友B:
esxi的网络结构配置好了么?直接访问需要nat或者绑一块真实网卡。

网友:
首先esxi的网络配置没有问题,其次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这个没有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开在111的端口?直接默认端口就可以了

默认的80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xi的网络结构配置好了么?直接访问需要nat或者绑一块真实网卡。

esxi安装好了,但是网络不会配置啊?请问一下怎么配置呢?

网友:
爱快默认没有dhcp服务器的,所以你要自己电脑指定IP地址,然后才能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