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优惠购9.9乔安无线门铃

楼主(2019-09-20):
优点:价格实惠
缺点:阻容降压,发热比较大

网友A:
阻容降压,长期通电不安全

网友:
塞个小个手机充电头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长期通电不安全

说对了,出租房电表就是阻容的,爆了时候你都不知道,偷偷的就不走了!

网友:
我家门上安的普通门铃,我改装的锂电供电,三四年不需要充一次电,当然,电池得质量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对了,出租房电表就是阻容的,爆了时候你都不知道,偷偷的就不走了! ...

俺楼上的电度表都是容阻供电,15年了,90%的还健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楼上的电度表都是容阻供电,15年了,90%的还健在。

别急呀!不定哪天就坏了

网友D:
和8月18日坛友发的同外观同品牌的,内部电路完全不一样吗?
乔安牌无线门铃拆解,并聊胜于无的改善设计缺陷 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397&extra=
移步看下,相比旧款,是缩水还是改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8月18日坛友发的同外观同品牌的,内部电路完全不一样吗?
乔安牌无线门铃拆解,并聊胜于无的改善设计缺陷 ...

改进了,仔细看L3铜箔和插脚靠得很近,容易发生打火,有坛友贴铁氟龙胶布增强绝缘的改造,新款用焊线连接说明改善了这个问题。

网友:
此电路功耗并不大,热源来自于限流电阻与稳压二极管,可以考虑更换功率更大的管子,加散热片,用704硅橡胶灌装封固,还可以加强绝缘,一举两得。
这类小电器设计并不严谨,非隔离型电源,绝缘措施不到位,难免有安全隐患。
现在有一种无源型发射器,不需要安装电池,比较安逸。

网友(2020-07-19):
其实很多都是桥式整流设计的,这个算比较差的门铃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