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7量产H27UCG8T2MYR问题

楼主(2019-09-20):
板子是大树家的LGA60+TSOP48双贴主控板,直接双贴了H27UCG8T2MYR(LGA52,单颗8G,1CE)。

首先多谢fanallen,解决我不识别的问题,但是量产问题依旧存在。

情况如下:CG已经能够正确识别flash型号,ID;而且也识别出2CE,这应该表明我焊接是ok的,两片flash都是焊接正常的。

量产工具也能正常识别,但是显示:flash not support。

但是查支持列表,却能找到对应ID,应该是支持才对啊?

换黑片量产工具,问题一样;列表里同样也是支持的。

换了n个不同的量产工具,都呈现相同的情况,求大神们解答。

PS:
小弟初初开始玩这个,主要是将一些老旧的2.0U盘改装升级为3.0的,目前只有SM3267支持的flash已经在3267上量产成功,但是IS917还没有任何一个实现成功量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984
参考流星雨的这个帖子

之前就参考过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984
参考流星雨的这个帖子

参考过大神你之前的一个帖子,你在上面留了一个量产软件版本的包,我下载了这个包。
你的这包终于能识别到了,可以【量产】了。
你的默认设置开了DDR,我关了,但是依旧卡在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984
参考流星雨的这个帖子

大神,我再次玩脱了。

昨晚又拿了一片新的917板子,重新贴好了这两片H27UCG8T2MYR,刚开始还能正确识别ID什么的,就是量产一直卡在“Boot FW Fail”上。

今天继续折腾,试过扫描开卡,换过黑片软件【Innostor 917LFA MP Package 917101L11(iNand)】{只有这个版本认和支持},都无法成功开卡。

按照你提供的帖子方法,修改setting.set文件,改过最新的【IS917_V2.11.03.02】版本,可以实现识别和支持了,折腾几次还是卡在“Boot FW Fail”或者“xxx GPT xxxx fail”上。

然后再然后,居然最后折腾成下图这样,ID变成了全是F。

是不是917又挂了?

现在怎么短接Data线都无效了,都是全F。

网友(2021-02-04):
我也有这颗粒,垃圾的很,容易出坏块的很!!

网友:
真的勇士,敢要917,老手都怕这玩意

网友:
当年我也在大树家买了这个板子,贴了俩片跟你这个一样的F,研究了800年也没整好,现在,连917我都已经扔了......

网友B(2023-07-13):
看了大家得留言,我不知道要不要继续下去

网友(2023-09-19):
引用 网友B:
看了大家得留言,我不知道要不要继续下去

可以玩儿,他可能买的旧板子,跳线被吹掉了,要自己补上去才行。以前我都研究了一年多,才完全把它搞定。

网友(2024-05-05):
917贴东芝的颗粒很好玩,其他的跳线得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