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电池是不是应该满电状态查亏电

楼主(2019-09-20):
才换的电池,电动车老板说要等电池电耗光才能查,我记得五六年前换电池的时候,是说要充满电就可以查出来。

网友:
电池耗光以后,如果有一颗电池损坏,那么这颗电池与其他三颗压差将会很大。按照规则,半年内一组换新,半年后一年内换成维护电池。

网友:
如果有被动平衡的话(电阻放电),充满是查不出来的,电压高的那组(容量变小了)会被平衡电阻旁路一部分电流,最后可能各组完全一致。

网友:
老板说的对呀

网友A:
满电可以查极板脱落等电压崩溃故障。
空电可以查容量大幅缩水的故障。

要具体看的,老板说的应该没问题。因为你满电电压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电可以查极板脱落等电压崩溃故障。
空电可以查容量大幅缩水的故障。

请问,是不是要把所有的电池的连线断开测量?

网友B:
自己还是别折腾了吧,用老板的专业电瓶检测仪来检测比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还是别折腾了吧,用老板的专业电瓶检测仪来检测比较准确

老板没有检测仪,用的是什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