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诚联的5V 40A 超薄LED电源

楼主(2019-09-20):
咸鱼上看到有人在卖坏的200-5电源,价格便宜,就收了几个,其实这种电源真心没啥用,这个病暂时是治不好了。
到手立刻拆,大家凑合着看
跟一般的LED电源有点区别,输出输入不在同一方向。

提供了3组5V供电,全部是接在一起的。

输入220V,零火地

拆开看一看,就感觉做的真简单,设计的还算简洁,但是简洁的有点过了。

高压部分中规中矩,EMI保险管应该有的都有,场管是9n90c,900v 9A足够,高压滤波是400V 150uf 这是不是扣了点,1W1uf都没摊到,明显看得出变压器边上的功率电阻已经烧的很厉害了,背面电路板更明显。

背面有一个8脚电源IC,磨字了,什么年代了居然还干这种事情,山寨工厂就是这样鸡贼。对照了几个玩过的电源IC都对不上也不知道是啥IC,有大拿帮忙看看?
光耦部分有个电容是换过的,我开始还以为是二修的电源,拆了另外一个发现也是这样,就应该是出厂的时候就这么搞了,寨厂常规操作。
功率电阻部分烧黄的很明显。这部分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善一下?

低压部分
941基准、817光耦都是很常见的设计
不常规的来了,4个低压整流管,居然两个连个不同,一组是E83-004 40V 60A,另外一组是S60SC4M也是40v-60A,这是啥操作?

背面

这两天暂时没空,还没开始修,过几天修的时候再来发帖更新。

网友:
如果被打磨的芯片坏了维修就有一定难度

网友:
用不上,除非做个20口的usb充电座什么的。。。。

网友:
7月份  碰到个废品佬 看见车上有几个 12V外置电源 有几个是5A的有一个是大电源 有一个是60W的 5A的3个带包装 的,60W的也是有包装的。就是那个30A的没有包装。25元拿下

网友A:
对比下UC3845看看。这类电源用3845的多。

网友:
这种显示屏电源一般在能用的前提下尽量抠成本,能省则省。
所以效率普遍不高,内部温度都很高。

我现在完全看不上,大功率只买高效率的服务器拆机电源,追求铂金效率的,或者买个别能方便改可调的

网友:
说到5V电源,突然想起起码十年前买的5V80A的一砖电源模块,只要加上输入整流和输入输出电源就能用的,结果到现在都还没用上

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下UC3845看看。这类电源用3845的多。

好像不是,看了一下,部分引脚功能如下

网友B:
打磨的ic是384x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磨的ic是384x之类的

引脚对不上,好像不是

网友C:
我手上有一个,3300UF的电容炸了3个。D5-15掉壳了。明天配件到了拆机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有一个,3300UF的电容炸了3个。D5-15掉壳了。明天配件到了拆机上图

ic芯片知道是什么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脚对不上,好像不是

外围元件跑一下画个图出来分析一下就知道了,这类电源基本就是384x的很少有别的方案

网友D:
全是山寨中的垃圾了,还不如画苹果的那个寨货,5v的不值得入手,我都是玩12V以上的最低12V起步修好了用的地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是山寨中的垃圾了,还不如画苹果的那个寨货,5v的不值得入手,我都是玩12V以上的最低12V起步修好了用的地 ...

5块钱一个看着便宜就收了,这病治不好,看见垃圾就走不动

网友:
5V电压有点低了,用途不大

网友(2025-06-10):
引用 楼主:
引脚对不上,好像不是

打磨丝印的初级驱动芯片应该是NCP1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