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分享自己合成的GBK字库及天气时钟程序

楼主(2019-09-20):
分享一个自己合成的GBK字库及Unicode To GBK转换表,已成功应用在日历天气液晶显示上

/////////////////////////////////////////////////////////////////////////////////
//FLASH:25Q64
//Unicode To GBK转换表从0x00000开始
//分辨率/偏移量
//中文字库
//12*12:从0x80000开始0x10c45f结束
//16*16:从0x10c460开始0x1c74df结束
//24*24:从0x1c74e0开始0x36c1ff结束
//32*32:从0x36c200开始6583ff结束
//ASCII字库开始地址
//80*40:0x6c3f0
//64*32:0x664f0
//48*24:0x62f80
//32*16:0x617c0
//24*12:0x60a64
//16*8:0x60474
//12*6:0x60000
//////////////////////////////////////////////////////////////////////////////////

附件:
附件:

补充内容 (2019-9-22 13:47):
请把flash.h中的引脚定义“#define SPI_FLASH_CS PAout(2)  //选中FLASH“更改为“#define SPI_FLASH_CS PCout(13)  //选中FLASH“,否则不能读取到字库。

网友:
这个面板好像我也有

网友A:
楼主这个板子的程序开源不?我撸了一个睡觉一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板子的程序开源不?我撸了一个睡觉一年了…

可以的,等找个时间发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等找个时间发出来

非常感谢……

网友B:
好东西 支持分享。其实如果用的字库种类多的话,可以考虑看下这个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18532

网友A:
对了这个是你换过芯片的吗?记不清是不是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这个是你换过芯片的吗?记不清是不是你了…

就是flash字库芯片要换成25Q6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 支持分享。其实如果用的字库种类多的话,可以考虑看下这个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 ...

这个之前也有用过,还增加了ASCII和Unicode To GBK转换表
附件:

网友:
有技术高水平真好!

网友:
楼主,关键是字库咋读出来并转换成液晶能正确显示

网友A:
硬件都添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都添了什么?

ds3231时钟模块,ds18b20温度传感器,esp8266模块

网友A:
记得3231可以读取温度的,那样的话就可以把18b20给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3231可以读取温度的,那样的话就可以把18b20给省了…

3231温度偏高不准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3231温度偏高不准确

18b20好像没有负温度显示啊…要是能把dht11撸上去就好了…8226的程序是直接用32下载进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b20好像没有负温度显示啊…要是能把dht11撸上去就好了…8226的程序是直接用32下载进去的吗? ...

8266天气预报是参考风大神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23&extra=page%3D1,你看他的教程吧,
18b20有负温度吧,程序如下:
temperate=DS18B20_Get_Temp();//得到18b20温度
    if(temperate<0)//温度为负数的时候,红色显示
    {
     POINT_COLOR=RED;
     temperate=-temperate; //改为正温度
    }else POINT_COLOR=BRRED; //正常为棕红色字体显示
    LCD_ShowxNum(190,116,temperate/10,2,24,0x0);
    LCD_ShowString(215,116,24,24,24,".");
    LCD_ShowxNum(222,116,temperate%10,1,24,0x80);
     Show_Str(235,116,24,24,"℃",24,0);

网友:
楼主代码代码的注释是我见过对我这种菜鸟来说最详细的的程序了,用心了…
8226的程序怎么弄进去?串口还是那个8226的下载器?WiFi的密码要怎么修改?
感谢楼主开发出来如此好玩的东西,终于让垃圾不再是垃圾了…之前我一直都以为这玩意儿只能当个开发板点灯玩了…工作的原因现在没有时间折腾单片机的代码了…

楼主:
纯属空闲时间玩玩折腾谈不上开发,只是在原子的例程基础下修改的,大部分都是copy的,只是显示界面和设置菜单自己写的,也是让我绞尽脑汁筋疲力尽。8266怎么下载程序你看下落叶风大神的贴子,有详细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属空闲时间玩玩折腾谈不上开发,只是在原子的例程基础下修改的,大部分都是copy的,只是显示界面和设置菜 ...

好的,谢了我去瞅瞅,不加8226也可以正常的显示温度湿度跟3231的时间是吧?时间日期的调整用的是编码器还是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