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德力西漏电保护器,检测按钮无效,是否立即更换为宜?

楼主(2019-09-20):
就是“每月按一次”那个按钮。快十年了,我第一次去按。发现10次才动作一次。默认漏电电流是30ma,是否说明坏了?

另外请教。流保护器的动作电流,家庭一般是30ma,即人体安全电流。还有一个额定电流,一般选25A。我觉得按照现在电器数量,不止5500瓦啊,虽然通常不会全开。比如3-4台空调都开了,热水器2000瓦洗澡中,电热壶烧水1500瓦,电磁炉2000瓦在用,很容易就超了啊?

漏保应该是这样接的吧:

照明部分到不一定接入。不直接和人接触。

网友A:
你可以接一条火线,往潮湿的地面上杵一下看跳不跳闸。

网友:
10年早需要换了。

网友:
立刻更换啊。应该每个月试一次的。。。
有经济条件可以用施耐德 西门子的。。。

网友B:
这说明漏电保养开关功能正常的,只是测试按钮触点氧化了,毕竟有10年时间没用过。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这东西结构也不复杂,环境也不恶劣啊。。。为何说“十年早该换了”?

网友:
如果是总漏保建议换

网友:
10年也该到报废年纪了,换新的又不贵

网友:
赶快换,安全第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说明漏电保养开关功能正常的,只是测试按钮触点氧化了,毕竟有10年时间没用过。 ...

嗯。这也是我的想法之一。我总觉得漏电保护器没这么容易坏。验证方法是2楼说的,模拟一次真实的触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也是我的想法之一。我总觉得漏电保护器没这么容易坏。验证方法是2楼说的,模拟一次真实的触电。。 ...

10年了还是换了吧,有些电子元件会老化的,继续用不安全,换一个又不贵

网友:
这种安全器材都是有使用期限的, 按照标准,应该是定期更换,忘了是多久了,,而不是以坏没坏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说明漏电保养开关功能正常的,只是测试按钮触点氧化了,毕竟有10年时间没用过。 ...

我也觉得是这样,开关触点接触不太好了而已,不影响功能。不过最好拆开确认一下。

网友C:
弄个电线,一头插到插座的火线上,另一头往墙上蹭一下,如果掉闸了就没事
安全的话,弄个5K左右的电阻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电线,一头插到插座的火线上,另一头往墙上蹭一下,如果掉闸了就没事
安全的话,弄个5K左右的电阻挂上 ...

这样能对地产生30ma以上电流?如果我直接插地线试一下,有什么危害?反正入户还有空开

楼主:
德力西漏电保护器,检测按钮无效,是否立即更换为宜?

另外请教。流保护器的动作电流,家庭一般是30ma,即人体安全电流。还有一个额定电流,一般选25A。我觉得按照现在电器数量,不止5500瓦啊,虽然通常不会全开。比如3-4台空调都开了,热水器2000瓦洗澡中,电热壶烧水1500瓦,电磁炉2000瓦在用,很容易就超了啊?

漏保应该是这样接的吧:

照明部分到不一定接入。不直接和人接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接一条火线,往潮湿的地面上杵一下看跳不跳闸。

我干过向阳台栏杆杵,然后火花四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干过向阳台栏杆杵,然后火花四溅。

你的测试方法不对啊!
SB是测试按钮,测试电阻是3.9K。
你可以按照这个电路外接一个电阻试试看。如果会动作说明电路应该是正常的。
不放心的话就换一个吧!前两天帮同事买了个德力西40A的,京东搞活动57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测试方法不对啊!
SB是测试按钮,测试电阻是3.9K。
你可以按照这个电路外接一个电阻试试看。如果会动 ...

我当时没想到阳台的金属栏杆是直接接地的啊。大意了。

结果被测的漏电保护器没跳,家里主空开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流保护器的动作电流,家庭一般是30ma,即人体安全电流。还有一个额定电流,一般选25A。我觉得按 ...

超过25安不是立即跳闸的,有一个脱扣曲线的。

举个例子,同一个开关,额定为25A,25A可以长期工作不跳闸,50A需要5分钟跳闸,100A需要20秒跳闸。1000A立即跳闸,等等。

去看看曲线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