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计算下公式

楼主(2019-09-20):
开始计算:公式:5v/(上电阻/下电阻+1)得出结果x预设最大电流值(根据电源实际情况和个人情况)计算要修改上下电阻的阻值例:原机,上电阻100k、下电阻583R。根据公式预设最大4A计算。5V/(100K除583+1)4=0.007V反推刚才的公式(5V/0.007-1)X583=80K改上电阻为80K再代入刚才公式,≈输出最大4.1A。满足我们设计要求,计算结束(公式网上找的,我是把上电阻R35换成的是74K的)

上面是wska大神的计算方式
上电阻100k.电阻是1K2
5v/(100k除1.2+1)*5=0.011v
下面的公式(5v除0.011-1)x1.2=543.6   ?这个算不来,大神帮帮忙算下,随便说说是怎么计算

网友A:
下面的公式(5v除0.011-1)x1.2=543.6 应该为(5v除0.011-1)x1200=5.436,1.2K就是12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公式(5v除0.011-1)x1.2=543.6 应该为(5v除0.011-1)x1200=5.436,1.2K就是1200欧 ...

那电阻用5K的吗?

(5V/0.007-1)X583=80K  这个公式我算出来415    他是怎样算出80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