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一个非常简洁的T12控制板电路图,零件少,电子小白都可以做!!!

楼主(2019-09-20):
是对论坛2位大神帖子的学习笔记,对于大神们来说不屑一顾。但对于电子小白来说,还是有用的。
这几天有空看了很多帖子。有的使用元件较多,有的电路图很复杂。。。。完全看不懂。
这2位大神的比较简洁,零件少。
已经买了控制板、手柄,日本原装洛铁头。。。。但是还是想自己diy2套出来玩。(有病?爱折腾?兴趣?可能都有吧)
@@@@@@@@@@@@@@@@@@@@@@@@@@@@@@@@@@@@@@@@@@@
@@@@@@@@@@@@@@@@@@@@@@@@@@@@@@@@@@@@@@@@@@@
@@@@@@@@@@@@@@@@@@@@@@@@@@@@@@@@@@@@@@@@@@@
疑问:(希望能得到大神指点,感谢!!!)
1.51欧可否用47欧或者43欧代替?这样最低温是200度左右,用51欧最低温是220度左右
2.从左到右第一个绿色10K是否是B10K???
3.电源正负极和发热芯正负极是否正确?
4.貌似原作者少用了一个1uf电解电容
5.金属膜电阻可否用碳膜电阻代替?有的电阻比较难找到,分几家买,太麻烦。
6.同是0.01yf的瓷片电容、涤纶电容、CBB电容、薄膜电容可否通用?还是必须用独石电容???又或者只有瓷片电容可以替换独石电容???(因为我在别的大神diy帖子里发现全部用的是瓷片电容
@@@@@@@@@@@@@@@@@@@@@@@@@@@@@@@@@@@@@@@@@@@
@@@@@@@@@@@@@@@@@@@@@@@@@@@@@@@@@@@@@@@@@@@
一.红色为电阻:3.3k、1k、56k、43k、51欧、10k、2M、10k、10k、10k、10k、10k、10k、
(大小排序:51欧、1k欧、3.3k欧、43k欧、56k欧、10k欧7个、2M欧)

二. 绿色分别为:
1.B10K电位器(单联WH148 B10K电位器)、
2.LM358运放、
3.78L05三端稳压管、
4.SS8050 TO92 NPN功率三极管 40V 1.5A 、
5.TPC8107是P沟道MOS管

三.蓝色分别为:电容103、104、104、104、104、开关二极管4148、

四、F5led灯:红、绿

五、其他:
1.78L05与7805区别:
输出电流不同:7805输出电流超过1A,78L05仅有100mA
管脚排列顺序相反:7805的1、2、3管脚分别为VIN、GND、VOUT;而78L05分别为VOUT、GND、VIN
封装类型不一样:7805多为TO-220封装;78L05多为TO-92封装。
  78L05是一种小电流直流稳压器件,最大输入电压12V左右,固定输出电压5V左右,输出电流在100mA左右,一般用在低电压小电流电路中。

78L05是三端稳压电路,第一脚输入必须高于5V,第二脚接地0V, 第三脚输出5V。

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你不是对自己动手做不感兴趣的嘛,有成品了就别折腾啦,费时费力费钱 ...

疑问:(希望能得到大神有空时指点,感谢!!!)
1.51欧可否用47欧或者43欧代替?这样最低温是200度左右,用51欧最低温是220度左右
2.从左到右第一个绿色10K是否是B10K,可否用B20代替,不用改变电路???
3.电源正负极和发热芯正负极是否正确?
4.貌似原作者少用了一个1uf电解电容
5.金属膜电阻可否用碳膜电阻代替?有的电阻比较难找到,分几家买,太麻烦。
6.同是0.01yf的瓷片电容、涤纶电容、CBB电容、薄膜电容可否通用?还是必须用独石电容???又或者只有瓷片电容可以替换独石电容???(因为我在别的大神diy帖子里发现全部用的是瓷片电容)

网友A:
咦,你不是对自己动手做不感兴趣的嘛,有成品了就别折腾啦,费时费力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你不是对自己动手做不感兴趣的嘛,有成品了就别折腾啦,费时费力费钱 ...

那是学习研究几天一点都不懂,被打击到了,不好意思说自己太笨,只好说没兴趣。
现在觉得开窍了一点点,又有信心做了。。。。。。。

打发空余时间。总比看剧好啊。最近又没好片。

至于费钱。。。。。什么时候去卖点血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疑问:(希望能得到大神有空时指点,感谢!!!)
1.51欧可否用47欧或者43欧代替?这样最低温是200度左右 ...

本人也是小白,试着回答一下,说的可能不对勿怪:
1.那个是分压电阻,决定调温范围,具体怎么算我也不会,你既然算出来了如果温度能接受就完全可以代替的,只是不知道最高温度有没有受到影响?
2.B10K应该就是10K的可调电位器,貌似有个型号就是B10K的,但是你可以买更好看的型号
3.正负极应该是对的
4.电容不了解,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里少了
5.完全可以用碳膜代替的,这玩意不是那么讲究精度
6.我觉得只要容量对上应该是可以通用的,其实用瓷片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疑问:(希望能得到大神有空时指点,感谢!!!)
1.51欧可否用47欧或者43欧代替?这样最低温是200度左右 ...

1、51欧的电阻可以用43或47欧的只是温度有点差异
2、10K电位器就是B10K
5、这个电路对电阻要求不高阻值对就行
6、电容只要容量一样和体积能装下就O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人也是小白,试着回答一下,说的可能不对勿怪:
1.那个是分压电阻,决定调温范围,具体怎么算我也不会 ...

B10K是10K的线性电位器。电位器常用的分三类:线性,指数型和对数型。线性,就是旋转角度与电阻的变化是线性关系,最常用。指数型,阻值变化与角度成指数关系,一般用于音量调节。对数型的就对就对数关系,一般用于音调(高低音)的调节。

网友:
难得楼主执著钻研,不过这东西似乎是十多年前的热点,现在有点过气了。
10元不到的成熟产品,随处可得。现在大家都关注数控功能及OLED显示了!

网友D:
第一张图是Pmos版本,元件少一些,后面的是nmos元件多几个,废板子上面找很容易找到nmos,还有电阻电容s8050都很容易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张图是Pmos版本,元件少一些,后面的是nmos元件多几个,废板子上面找很容易找到nmos,还有电阻电容s805 ...

e拆了一个完好的电脑主板,找到了

场效应管 NIKOS正品 P0903BDG TO-252 20V 50A 用于电脑主板芯片

GS358S 贴片8脚 双运放IC芯片

PA102FDG NIKOS TO-252 20V10A

PA102FDG P沟道逻场效应管MOS

P3055LDG 12A/25V 贴片TO252 N沟道场效应管

PBSS5350Z  PB5350 3A/50V PNP双极晶体管

~~~~~~~
貌似没有图中合用的的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也是小白,试着回答一下,说的可能不对勿怪:
1.那个是分压电阻,决定调温范围,具体怎么算我也不会 ...

感恩大神指教!B20、B30都可以用么?没有影响吗?
就是图中圆圈里的电容啊。我第一个图貌似没有使用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e拆了一个完好的电脑主板,找到了

场效应管 NIKOS正品 P0903BDG TO-252 20V 50A 用于电脑主板芯片

GS358S这个可用,就是LM358,场管耐压不够,最少得30V以上,如果用的笔记本电源,P3055LDG 12A/25V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B10K是10K的线性电位器。电位器常用的分三类:线性,指数型和对数型。线性,就是旋转角度与电阻的变化是线 ...

专家的回复如同教科书标准。
只是,我想知道这个电路里我的标注有错误吗?还有可以使用B20、B30代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恩大神指教!B20、B30都可以用么?没有影响吗?
就是图中圆圈里的电容啊。我第一个图貌似没有使用电容 ...

对温度范围会有影响,具体我不会算,你可以研究研究算一算看到底会影响多少
那个电容是NMOS版才有的吧,PMOS版不需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B10K是10K的线性电位器。电位器常用的分三类:线性,指数型和对数型。线性,就是旋转角度与电阻的变化是线 ...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B10K是下面这种型号的10K电位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B10K是下面这种型号的10K电位器呢:

不是这B10k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B10k么???

上面大神说啦,代表10K的线性电位器,只要是10K线性的都可以叫做B10K

网友:
(๑❛ᴗ❛๑)我在研究单片机数显t12有一起入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大神说啦,代表10K的线性电位器,只要是10K线性的都可以叫做B10K

哦,明白了。但是能不能用20K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1欧的电阻可以用43或47欧的只是温度有点差异
2、10K电位器就是B10K
5、这个电路对电阻要求不高阻值对 ...

感恩大神回答指教!另外请问能不能用20K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