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温度传感器暴力拆解

楼主(2019-09-20):
有个温度传感器坏了,用万用表量不通,正常应该是110欧左右,拆开看看。

外观

接头,航空插头,

5芯,4是屏蔽线,另外4个是数据线,实际上就是两根,其中2和3,1和5是相连的,之所以这样是为了提高精度.

四线接法

测量接线没有问题,那就只有是热敏电阻坏了,由于这个黄铜地方使用胶灌封,只有破拆了,把前面细的不锈钢据开

据开后去掉不锈钢管,露出陶瓷管

去掉陶瓷管

用万用表测量,不通,确实是热敏电阻断了

把前面的热敏头砸碎,露出热敏电阻以及填料石英砂

热敏电阻像弹簧样的

拉开比较长

热敏电阻丝直径只有0.013mm,好细啊

热敏头有两个孔,热敏电阻丝放在里面并且灌封石英砂

热敏电阻丝与电极焊接及烧结

从这拆解来看,温度传感器看似简单,实际做起来应该很麻烦,特别是热敏电阻丝,由于热敏电阻丝好细,而且很软,要把它绕城螺旋状放进探头细孔里并且还要灌封石英砂,还要引出电极及烧结封装,整个过程不能有螺旋丝间短路,而且要保证阻值正常范围内以及烧结封装良好,我觉得困难不少,不知实际是怎么做的。另外,这么细,长期高温容易断,为什么不能做粗些呢

谢谢观看!

网友:
谢谢楼主发贴,开开眼界。

网友:
粗了电阻就小了啊

楼主:
但是这么细容易烧断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么细容易烧断啊

哈哈,电流大了多粗都能烧,这玩意就不能通过太大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电流大了多粗都能烧,这玩意就不能通过太大电流吧

电流是设备控制的呀,人为调不了

网友B:
传说中的铂铑合金 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铂铑合金 热电偶

这个不是热电偶,是热电阻

网友:
PT100的铂热电阻,这真是铂丝绕制的,因为要求敏感元件小巧,所以只能采取极系的铂丝绕制以获得足够的电阻
这也造就了PT100的缺点,不耐高温,一般测650℃以下的温度。
也有用粗铂丝绕制的,那通常是PT10,这种电阻铂丝粗壮,高温性能好,反过来,分辨率又比PT100低

网友C:
贵金属,发财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贵金属,发财了哈哈

可惜太少了,要不然打个戒指多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太少了,要不然打个戒指多好啊

收集起来积少成多。

网友D(2020-03-03):
那片状的是咋做的呢

网友:
谢谢楼主开眼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片状的是咋做的呢

金属溅射,在陶瓷片上镀一层特别薄的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热电偶,是热电阻

pt100热电阻?

网友(2021-04-14):
真是开了眼了,感谢楼主。

网友(2022-08-24):
居然不是电镀的

网友(2023-08-16):
大开眼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