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台达上一代顶级变频器VE15kW拆机图欣赏(DELTA VFD150V43A-2)

楼主(2019-09-20):
台达(DELTA)的电源大家都比较熟悉,设计变态、极致堆料、做工暴好,其实台达的工业产品也是非常厉害的,特别是变频器,从90年代A架构,到00年代B架构(V、B、F),到10年代现在的C架构,都非常棒,特别是C架构无论硬件软件都赶上了日系,大有追赶欧系的节奏。
B架构中V(VE)系列是电流矢量(FOC)型变频器(带编码器),代表台达当时00年代的最高水准。
现在的C架构已经能做到无传感器矢量控制,这是目前变频器领域最顶尖的技术。
话不多说,服务员上菜:

面板上贴了一个VE标志,下面有FOC标志。

侧面:

底部:左下角注意看,里面有个电抗器,后面有大图。

顶部散热风机,带风机运行状态反馈的三线线路,风机如果没正常运转变频器就会报警,用的台达自己的(台达直流风机也是很厉害的,业内第一梯队顶级)。

打开:控制板上黑色的涂层不是三防漆,是胶,比漆更厚。

高清大图:

热菜开始:有没有好复杂的感觉。

3个大大的无感电容,意大利货,业内顶级。直流总线为板式,这种结构要用2块铜板,中间隔一层绝缘(黑色),性能好,但成本^^^^。

左边红色的两个电阻和二极管组成”预充“电路,是不是感觉电阻个头有点小?还有二极管?后面看整流模块你才能明白。
黄色的压敏电阻和灰色的电容好霸气!
右边是3个电流传感器,对是3个。

翻过来:

连接铜排很霸气:

再看下3个无感电容:

一体式端子排:

翻过来:

能看到电容了:

好东西:牛插的巴斯曼快熔,正反两面。

直流电容:

主菜先看一眼:

全部清除,散热器上的导热硅脂已经清除了,散热器上安装了一个温度传感器。

主菜来了,全部半桥模块,温度稳定性很棒,但这成本^^^^有钱呀!

翻过来:看电路板涂胶。

西门康半控桥,前面的”预充“电阻给电容充电,当电压到一定程度开关电源工作后就可以控制半控桥了。预充电阻可以选小些,可靠性寿命会很不错,而且不需要继电器来旁路充电电阻,当然成本^^^^

100A的三菱IGBT半桥模块。因为矢量控制会有比较大的过载电流,对IGBT要求高,总的来说这余量放得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变频器V/F控制带一般负载承受22kW电机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电容:你吃糠。白色陶瓷为电容放电均压电阻。

直流电抗器,提高变频器对电网的功率因数,增强系统抗冲击能力。成本^^^^

4颗螺丝把电抗器固定在底板上。

看内部铜排铜板厚度:2mm 。成本^^^^

下面说下唯一的糟点:电容放电均压电阻直接安装到塑料底板上,长时间导致底板烧黑了。这个必须改!

下面是一些细节大图:

双开关电源:成本^^^^

散热风机,带过载短路热保护。

端子排细节

谢谢欣赏!

网友:
15KW功率有点大

网友A:
这个貌似可以在只有单相电源的情况下用来控制三相设备,比如电动机什么的

网友:
很乱。用料来说,工业控制 都堆料。

网友B:
看见这个,想起当年做维保时帮人家换电容,放家里去库房找电容,结果晚上回家时家里那王8羔子养的卖废品卖了15块还挺高兴,最后她家里人还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不管,损失你自负。
因为对方是外资企业,对所有坏件管理很严,修不好也必须放报废库,否则管理员算盗窃或丢失,按原价赔偿。我又到处找坏的,最后4000多买了个能通电半坏的还给别人,顺便退出了维保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这个,想起当年做维保时帮人家换电容,放家里去库房找电容,结果晚上回家时家里那王8羔子养的卖废品卖 ...

好好待你媳妇!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好待你媳妇!

好心没好报反正,赚100块赔160.还不如不干,谁知道下回会卖什么

网友:
赛米控的可控硅+三菱的IGBT+尼吉康的电容用料真是实在

网友:
不懂变频器,凑个热闹。

网友C:
台达B用pc929 这个用316  其他与台达B变频器基本上一模一样

网友:
湾湾的精品。华人的骄傲

网友D:
楼主这个是三相变频器,如果说工业变频器,20年前是日本、欧洲产品的天下,三菱、富士、西门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可以在只有单相电源的情况下用来控制三相设备,比如电动机什么的 ...

这种功率级别虽然不大,但是很少用单相的了……
用变频器可以调速,软启动,正反转,这些都可以通过plc控制
还有非常重要的是驱动非50Hz的电机,比如机床电主轴,有400Hz的,800Hz的,1000Hz的,都是必须用变频器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见这个,想起当年做维保时帮人家换电容,放家里去库房找电容,结果晚上回家时家里那王8羔子养的卖废品卖 ...

同感,PLC24可以用,220坏拆开修去买元件,回来发现从楼上丢下去了,去找也没找到,没,新PLC没程序,找个旧的说修不好。没有赔钱

网友:
我还以为板子烧了呢,仔细一看是打胶,好吧,这个确实比我拆的3.8KW富士电机的变频器要大一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达B用pc929 这个用316  其他与台达B变频器基本上一模一样

硬件都是B架构,F\B\V基本相同。V的余量更大,CPU板功能更强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是三相变频器,如果说工业变频器,20年前是日本、欧洲产品的天下,三菱、富士、西门子。 ...

现在国产也很厉害了。

网友E:
是不是有个说法叫四象限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有个说法叫四象限变频器

是的,是指能把电动机的能量回馈到电网的变频器。

网友(2020-11-12):
引用 网友B:
看见这个,想起当年做维保时帮人家换电容,放家里去库房找电容,结果晚上回家时家里那王8羔子养的卖废品卖 ...

这个。。。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