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 + ILI9341 +DHT11 显示图片教程

楼主(2019-09-20):
接线:
VCC -> 3.3V
GND -> GND
CS -> D8
RESET -> D2
DC/RS -> D1
SDI/MOSI -> D7
SCK -> D5
LED -> 3.3V或PWM控制亮度

我用的是SPI接口的ILI9341彩色LCD
这个屏幕需要在上电的时候复位一次才能显示否则直接白屏
很多的Arduino驱动库是不包含这一步的
例如现在用的Adafruit_GFX库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具体的做法就是在reset引脚先给低电平
然后再给高电平
屏幕运行期间reset引脚需要一直给高电平
否则就白屏了

Adafruit_GFX库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接口它提供了通用的方法
需要搭配具体的屏幕驱动库一起使用
在这里需要搭配Adafruit_ILI9341
关于Adafruit_GFX这个库的详细介绍可以登陆下面连接查看
https://electropeak.com/learn/absolute-beginners-guide-to-tft-lcd-displays-by-arduino/

显示图片的原理其实就是把一张图片通过软件
把每一个像素点变成十六位的RGB数值
然后存入一个数组里面传输到LCD显示
我们常用的图片是RGB888 24位的颜色 一个像素点要3个字节
但是一般这种LCD用的是RGB565 是16位的颜色 一个像素点只需要2个字节
所以要用转换软件
这里推荐用picture2hex

第一步:

用AI设计好仪表盘的背景图

第二部:
导出成RGB565的BMP文件

第三部:
picture2hex软件转换成数组
注意要选好分辨率生成好的数组在picture2hex软件根目录的work文件夹里面

第四部:

在arduino 项目文件夹里新建一个 h文件
picture2hex生成的数组放入
const uint16_t bg[] PROGMEM = { //code };

第五步:
编译并上传到esp8266.

由于esp8266图形处理能力不高
在这个温湿度计中只有指针和温度值是实时画出来的
其他都是一张图片
底图只加载一次
每次刷新画出指针以及打印出温度值
延时一定时间后用背景色清除掉
另外这个屏幕只有65k色彩
色域很窄过渡不够自然
底图不适合用渐变效果
色差与电脑屏幕相差非常大

#include "bg.h"
#include <dht11.h>
#define DHT11PIN D6
dht11 DHT11;
#include <Adafruit_ILI9341.h>
#define lcdreset D2
#define TFT_DC D1
#define TFT_CS D8
Adafruit_ILI9341 ucg = Adafruit_ILI9341(TFT_CS, TFT_DC);
#define bgcolor ucg.color565(102,102,102)
#define WHITE ucg.color565(255,255,255)

int chk;
int tem;
int hum;
int tem2 = 0;
int hum2 = 0;

void Clear1(int value)
{
  int cx = 160;  //圆心x
  int cy = 120;  //圆心y
  int cr = 118;  //外圆半径r

  //清除湿度指针
  for(int i=0;i<=15;i++)
  {
    int v = 300 + value * 9;
    int v2 = (300 + value * 9) - i;
    int v3 = (300 + value * 9) + i;
    int line1_x0 = floor(cx + (cr - 135) * cos(2 * PI / 1200 * v2));
    int line1_y0 = floor(cy + (cr - 135) * sin(2 * PI / 1200 * v2));
    int line1_x1 = floor(cx + (cr - 40) * cos(2 * PI / 1200 * v));
    int line1_y1 = floor(cy + (cr - 40) * sin(2 * PI / 1200 * v));
    int line2_x0 = floor(cx + (cr - 135) * cos(2 * PI / 1200 * v3));
    int line2_y0 = floor(cy + (cr - 135) * sin(2 * PI / 1200 * v3));
    int line2_x1 = floor(cx + (cr - 40) * cos(2 * PI / 1200 * v));
    int line2_y1 = floor(cy + (cr - 40) * sin(2 * PI / 1200 * v));
    ucg.drawLine(line1_x0,line1_y0,line1_x1,line1_y1,bgcolor);
    ucg.drawLine(line2_x0,line2_y0,line2_x1,line2_y1,bgcolor);
  }
}

void draw1(int value)
{
  int cx = 160;  //圆心x
  int cy = 120;  //圆心y
  int cr = 118;  //外圆半径r

  //湿度中心圆
  ucg.drawCircle(cx,cy,10,CYAN);

  //湿度指针
  for(int i=0;i<=15;i++)
  {
    int v = 300 + value * 9;
    int v2 = (300 + value * 9) - i;
    int v3 = (300 + value * 9) + i;
    int line1_x0 = floor(cx + (cr - 135) * cos(2 * PI / 1200 * v2));
    int line1_y0 = floor(cy + (cr - 135) * sin(2 * PI / 1200 * v2));
    int line1_x1 = floor(cx + (cr - 40) * cos(2 * PI / 1200 * v));
    int line1_y1 = floor(cy + (cr - 40) * sin(2 * PI / 1200 * v));
    int line2_x0 = floor(cx + (cr - 135) * cos(2 * PI / 1200 * v3));
    int line2_y0 = floor(cy + (cr - 135) * sin(2 * PI / 1200 * v3));
    int line2_x1 = floor(cx + (cr - 40) * cos(2 * PI / 1200 * v));
    int line2_y1 = floor(cy + (cr - 40) * sin(2 * PI / 1200 * v));
    ucg.drawLine(line1_x0,line1_y0,line1_x1,line1_y1,WHITE);
    ucg.drawLine(line2_x0,line2_y0,line2_x1,line2_y1,WHITE);
  }
}

void Clear2()
{
  int cx = 160;  //圆心x
  int cy = 120;  //圆心y

  //清除内圆数值
  ucg.fillRect((cx + 18),(cy + 45),35,30,bgcolor);
}

void draw2(int value2)
{
  int cx = 160;  //圆心x
  int cy = 120;  //圆心y

  //内圆显示数值
  ucg.setTextSize(3);
  ucg.setTextColor(WHITE);
  ucg.setCursor((cx + 18),(cy + 37));
  ucg.print(value2);
}

void setup()
{
  pinMode(DHT11PIN,OUTPUT);
  pinMode(lcdreset,OUTPUT);
  digitalWrite(lcdreset,LOW);
  delay(10);
  digitalWrite(lcdreset,HIGH);
  ucg.begin();
  ucg.setRotation(1); //屏幕旋转90度
  ucg.drawRGBBitmap(0,0,bg,320,240);
  delay(100);
  draw1(hum2);
  draw2(tem2);
}

void loop()
{
  chk = DHT11.read(DHT11PIN); //将读取到的值赋给chk
  tem=(float)DHT11.temperature; //将温度值赋值给tem
  hum=(float)DHT11.humidity;   //将湿度值赋值给hum

  if(hum2 != hum)
  {
    Clear1(hum2);
    hum2 = hum;
    draw1(hum2);
  }
  else
  {

  }

  if(tem2 != tem)
  {
    Clear2(tem2);
    tem2 = tem;
    draw2(tem2);
  }
  else
  {

  }
}

楼主:
这个压缩包包含了AI源文件以及Arduino源代码
电脑上设计的时候感觉还行
LCD显示效果大打折扣手机拍出来的效果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感谢分享!

感谢支持

网友B:
确实很漂亮.

不过非IPS的TFT屏幕效果确实不够好,

我没细玩ES8226,
不过我 的 STM32F401@72MHz刷 320*240 (8位总线16位色)已经有 20+ 帧了,
ESP8226 主频不是有200M 吗, 刷新率应该可以吧...
还是SPI速率被限制了?

网友:
很好看,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很漂亮.

不过非IPS的TFT屏幕效果确实不够好,

全图刷新20帧吗?
我现在只刷新指针和数值
刷新的时候能明显看到闪烁
所以改为1秒刷新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图刷新20帧吗?
我现在只刷新指针和数值
刷新的时候能明显看到闪烁

当然是 全屏刷新..

论坛不能传视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aHA2_K3W4RBHL4iwT7ce8g 提取码: mtcr

网友:
还可以这样生成图片,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 全屏刷新..

你那个很流畅
我这个如果每次都全图刷新会死机
延时1秒刷新都不行
esp8266估计性能还是比不过stm32吧
不过与驱动库也有关系
我之前用ucglib 那库刷新更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很流畅
我这个如果每次都全图刷新会死机
延时1秒刷新都不行

esp8266   比 stm32 M3/M4 可能要强吧,
你这个刷新慢有可能是底层的拖累...

网友C:
既然有8226了还要dht11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有8226了还要dht11干嘛?

这是一个温湿度计啊
当然需要温湿度传感器
图片只是一张背景图
关键在于根据传感器的数值画出指针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温湿度计啊
当然需要温湿度传感器
图片只是一张背景图

8226不是可以从网上爬出来这些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8226不是可以从网上爬出来这些数据吗?

网上的数据跟传感器的数据没可比性
传感器能很灵敏的显示当前环境的数值
就像同样是30度
之前湿度达到80以上就会觉得很闷热
这几天湿度只有不到40
吹风扇都觉得有点凉了
其实在一个季节当中温度相当固定
湿度在不同时刻不同情况下会有大幅度的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湿度做成指针仪表
而温度直接显示出来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上的数据跟传感器的数据没可比性
传感器能很灵敏的显示当前环境的数值
就像同样是30度

dht11有负温度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dht11有负温度显示吗?

没有
DHT11温度量程是0-50
测负温度要用DHT12
那个量程是-20 - 60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DHT11温度量程是0-50
测负温度要用DHT12

这块屏没有见过,真不错

网友(2019-11-24):
高分辨率彩屏不适合SPI,也不适合这样效率低的方式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