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低压配电房:某工程的21只GCK抽出式低压成套配电柜围观

楼主(2019-09-20):
成套配电柜,厂家按照标准和设计要求挑选及安装相应的电器元件到客户要求的配电柜中,再统一发货给客户

低压配电柜,这些柜子的运行电压都是380/400V,这些柜子的作用其实和家里的总配电箱差不多,但功率更大,电流更高,控制对象往往是一个建筑的,或者是某个商场;而且低压配电系统一般有家里没有的无功补偿设备,备用电源切换等设备

低压配电房,电缆的槽架还没做

一共两排,20个柜子

电缆槽架,排风机

出线柜,每个柜子(抽屉)控制一个回路,抽屉可以在不切断上级开关的情况下更换

抽屉尺寸越大,载流量更大,每个柜子有电流电压显示器,显示每相的电压电流,功率因数

这些都是出线柜,一个柜子有6~8个抽屉,最下面3~4个是备用

补偿柜,补偿无功功率

有8组电容,每组由智能控制器控制是否投入补偿

刀熔开关,这里不需使用万能断路器

与母排的连接,ABC相用颜色区分

电力电容

电流互感器

前面是电容,后面是电感(电抗器)

两套补偿柜

进线柜,正泰万能式框架式手车断路器,2500A,可以用手车摇出

这里是上进线,但进线母线槽还没装

断开按钮有锁控制,没有插入钥匙解锁不能释放断路器

智能控制器,可以控制延时时间,阈值电流,等等

柜子的后面,进线铜排还没有连接

联络柜,低压房的进线来自两台变压器,联络开关把负载分成两个区域,联络开关可以选择由两个变压器分别给两个区供电,或者其中一个变压器负责全部供电;联络断路器与其他两个进线断路器有机械和电气联锁,保证只能三合二

另一个进线柜

每个变压器进线有两套电容补偿设备

空调系统的出线柜

断路器规格为2000A

二次回路保险丝

断路器后的铜母排

这个好像是二次回路的电源

转换柜,除了两路变压器输入外,还有备用柴油发电机

这里两个断路器除了能分合发电机的负载,还能保证又柴油发电机供电时,其负载为消防一级负荷,断开其他非消防负荷(断开上方市电断路器),保证发电机不过载。两个断路器有电气+机械联锁,只能二合一

1000A框架断路器

机械联锁

断路器后面的铜排

剩下的都是出线柜,每个柜子有单独的抽屉,抽屉另开一个帖子围观

除了低压房,还有高压房,变压器房,这次先看这么多,其他的陆续有来

The End

网友A:
厉害  这怕是控制一幢大厦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  这怕是控制一幢大厦用的

是一个地下商城,商城有点大,分成了两个区,这个是其中一个区的配电房

网友B:
抽屉式配电柜,优点是紧凑漂亮,有明显断点,缺点是时间长了,抽屉会拉不出或者接触不良,所以一定要买质量好的。
电容柜用的是无触点可控硅的,这个比较安全。
其它都一般了,常规电气产品,国产的比较多,质量一般般了。

网友C:
很高兴看到上面用了国产的正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抽屉式配电柜,优点是紧凑漂亮,有明显断点,缺点是时间长了,抽屉会拉不出或者接触不良,所以一定要买质量 ...

抽屉质量应该是个问题。这个柜体的门质量也不怎么样,有些柜门要撬开,有些柜门有很松垮,整体质量控制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高兴看到上面用了国产的正泰

这个工程所有断路器,大的小的,全是正泰的,大概有几十万只

网友:
图片拍的很详细,讲解到位

网友:
最近几年新建的配电室都是这样的。几乎是标配了。

网友D:
国产的配电柜质量一般,马马虎虎,施工质量做的不怎么样。

网友E:
其实就是一堆开关的组合,只是全是大号的,可以这么理解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就是一堆开关的组合,只是全是大号的,可以这么理解不?

没错,尺寸更大,用料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配电柜质量一般,马马虎虎,施工质量做的不怎么样。

国产也有不错的,比如常熟开关厂等,温州这些货就差一些了,正泰在温货里还算好的。

网友:
有人玩过电缆短路时 ,1000A空气开关合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高兴看到上面用了国产的正泰

嘿嘿,第一次自己装正泰的漏保,线装错了,合闸就嘭一声,完了重新接好又用了十多年,哈哈哈。所以后来再买插排什么的,都去正泰天猫,就是贵点。但是耐用不吹不黑。挨过电的才知道生命有多么重要。

网友:
感觉电容器柜,用的很少,并且这个东西危险性比较大,

网友F:
和这东西打了好多年交到,上边的塑料件时间长了特别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这东西打了好多年交到,上边的塑料件时间长了特别容易坏

容易坏是因为塑料件的材料问题么?抽屉的开关倒是有不少断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易坏是因为塑料件的材料问题么?抽屉的开关倒是有不少断掉的

时间长了塑料件就变脆了,特别容易断,并且时间久了,也很难找到这种配件

网友(2019-11-25):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