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电子负载加装防反接

楼主(2019-09-20):
前天总算把电子负载完工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807

感谢论坛大婶提供的建议总算把电流提上去了,
加装防反接避免粗心接错线烧了负载。

原先是简单的串联个10A10在测试时发现总是掉电流,发现10A10在高负载时发热大直接把焊锡熔化导致接触不良甚至开路,所以这次直接改成继电器。

大多数测试电源为12v所以选择了12v继电器作切换用,电磁铁供电脚串联二极管。(最理想弄个自动升降压模块给电磁铁供电)

当接错线后通电,由于二极管单向导电性电磁铁不吸合避免了接错烧毁负载。

材料:
导线若干
12v继电器
二极管

继电器参数为
单路28v5A,四路并联负载没问题。

这次负载对象为微软xbox电源12v16安,稳定负载半个多小时,不怎么发热(毕竟人家带风扇)。

网友A:
继电器是被测电源来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是被测电源来供电吗?

现在测12伏是,到时候买个自动升降压模块给继电器供电就能加大测量电压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测12伏是,到时候买个自动升降压模块给继电器供电就能加大测量电压范围。 ...

何不搞成由电子负载的电源供电呢,虽然复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不搞成由电子负载的电源供电呢,虽然复杂些

技术有限,简单易维护最适合我们这些菜鸟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术有限,简单易维护最适合我们这些菜鸟

这样测量输出电流会有点小误差的

网友B:
其实我的防反接是过保险丝后反并二极管.
如果反了,保险丝就爆了,就没法放电了.
好处是不用另外供电,问题是反接后必须换保险丝

网友A:
这样行不行
楼主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行不行
楼主参考吧

好的谢谢,有空我试试看!

网友C:
两个建议:
1、增加控制电路,改用电子负载电源供电。
2、再增加一个继电器或把继电器分成2组,可以实现反接自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建议:
1、增加控制电路,改用电子负载电源供电。
2、再增加一个继电器或把继电器分成2组,可以实现反 ...

确实哈,看来有的折腾的。

网友:
一个MOS就能解决的事情。用了这么一大堆东西来实现

网友:
小电流电压的我直接用一个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的防反接是过保险丝后反并二极管.
如果反了,保险丝就爆了,就没法放电了.
好处是不用另外供电,问题是 ...

"过保险丝后反并二极管"怎么连,能给个接线图吗?

网友B:
不知道能看到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能看到不?

个人认为不是很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不是很合适

为啥?有理由不?

网友:
这个负载本身设计就是8A最大电流,改了更大,如果懒点就要选择稍微大于它最大电流的管子来避免频繁更换,但是大电流的保险管对于小功率没有短路保护的待测电源不友好,有可能损坏被测电源。

网友:
其实15楼的方案很好,简单可靠,但是确实存在小电流时保险丝不易熔断的问题
解决方案是检测流过防反接二极管的电流,当这个电流大于一个阈值时,引起保护电路动作
这样,保险丝不断的时候保护电路动作主动切断回路,保险丝断了也达到切断的目的

网友:
继电器反接保护? 大电流在临界点抖动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