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帮朋友修一台”创一“激光水平仪,重焊软线,更换主板满血复活

楼主(2019-09-20):
如题,朋友说忘了关机就搬运所以里面的的4条线断了,自己也没焊上,所以求助于我。拆开后发现4条连接线仅存1条,用耳机里的漆包线重连,但是依旧不发光。测量了一下,主板上的控制芯片击穿,只好考虑更换主板。还好有万能的X宝,这款主板是"苏州款红光B版“,所有接口均一一致,装上完美修复。

网友A:
如果没看错,这个电池挺好玩,有U口可以直接5V充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看错,这个电池挺好玩,有U口可以直接5V充好像

是的,Micro USB接口,可以用手机充电器直接充电。

网友:
红光是淘汰货,现在都用绿光了,太阳底下都能看得清

网友B:
我手头也有一个尸体,奇怪为什么要用那么细的铜丝连接?

网友:
腾出工作面,打点找平,铺砖走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也有一个尸体,奇怪为什么要用那么细的铜丝连接?

太粗的线会影响重锤位置

网友:
不错不错,恭喜修复,没想到主板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