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惠威M3A遥控器特吃电池求解,谢谢!

楼主(2019-09-20):
惠威M3A遥控器从今年开始自己换电池,感觉特耗电池,现所它拆解,向各位求解原因,谢谢!
用的是2032纽扣电池。没换电池之前,前一粒电池用了一年多。
现在换电池后,一枚电池仅能待机半个月左右。
刚天怀疑电池的问题,换了几个品牌的电池,京东买的,实体店买的都试过。
依旧上是换个电池后,电池仅能待机半个月左右,再使用时,遥控器要换电池再起作用。

网友A:
想办法测量一下不按按键的时候的静态电流,如果静态电流过大的话,电池肯定用不长的。
需要注意的是以下几点:
1、纽扣电池安装时防止正负极有东西短接,最好用透明胶带在正负极接缝处进行防护;
2、455晶体漏电有可能造成静态电流大;
3、按键脏污也有可能造成费电。

网友:
改锂电最简单

网友:
先换晶振试试~

网友:
把电容换了有奇效,我的就是静态电流达到30ma,一对7号电池只能顶半个月,拆了电容只有10ua,够用两年的

网友:
一块4串铁锂的保护板,某串漏电,最后测出也是个小电容不好!

网友:
看静态电流吧,大了就断路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测量一下不按按键的时候的静态电流,如果静态电流过大的话,电池肯定用不长的。
需要注意的是以下几 ...

一看就知道是行家,谢谢。改天有空按提示检查

网友:
C04 C05很可能是这里两玩意漏电,2.2μ和1μ好像,找两个相近的换掉试试。

网友(2020-07-11):
改锂电池似乎最为实际了

网友(2022-04-30):
测量静态电流,电容漏电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