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适合做无线AP的路由器

楼主(2019-09-20):
最近想帮父母家里重新布置下wifi, 扔了个闲置的RB750到弱电箱里面,桥接光猫拨号,因为每间房子都拉了超5类的线,可以很方便的牵出来接路由。

现在要在客厅和里面的卧室各放一个无线AP,想做无缝漫游,请问有没有什么稳定,外观低调的无线路由器可以作为AP来搞这个?

网友:
买ap+ac,效果最好了,二手也不贵

网友:
AC+3AP,无缝漫游,我用了1000块左右,无缝漫游效果并没有想像的好。。
建议还是买两个TP路由器当AP用来的实际,两额SSID想用哪个链接那个。。。其它某些品牌不能改DHCP的网关和DNS。。

网友:
极路由B50 千兆WAN 但是却是百兆lan 非常适合做无线AP

网友(2019-10-29):
K2T……非你莫属

网友:
mesh了解下,就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
其实我更推荐用集客的AC+AP系统,确实够稳定。支持的设备也多。虽然不能真正的无缝漫游,但确实能做到自动切换。首先要设置好漫游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