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附400W电源拆解对比)先马刺客730,600W电脑电源维修,损坏严重

楼主(2019-09-20):
之前买的两个先马600W电源,第一个修好费了不少精力,有了经验第二个就相对容易了,第一个维修贴在老站: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9402,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修了几天,后续在后面几页,今天把第二台维修过程发新站,图片好多已经没有了

这是修好之后的电路板,修复前的没找到

这是上个帖子里找到的,可以看到铜箔爆了好多

首先检查发现,副电源正常,有5v待机电源,短接绿黑线,没有输出,打表测量,PFC电路场管二极管正常,PWM电路,两个场管击穿,型号18N50,检流电阻开路,铜箔烧断几处,驱动芯片接地铜箔全掉了,芯片短路几处接地的贴片电阻也爆了,

输出电路这边两个大功率二极管坏了,单边击穿
把铜箔接好,图上绿油,坏掉的零件全部换掉,驱动芯片附近的玻封二极管全部测量,坏了两个稳压管,统统换掉,确定没有问题之后串个灯泡试机,开机瞬间有输出,风扇转一下,然后就没输出了,目测保护了

检查了很久没有找到原因,单独给驱动芯片供电也不行,后级整流管全部拆下来检查没有问题,甚至怀疑变压器有问题,维修陷入困局了,最后用表一个个的测量驱动附近的贴片电阻阻值,也没有发现异常,反反复复测量了好几次,然后某一次表笔测了这个电阻之后开机有输出了,但是后来不知怎么又没有了,

就是红圈中的102贴片,1K电阻,开始测的时候没有发现异常,后来再测发现不对劲,焊下来测量开路了,目测是稳压反馈的,连接光耦到驱动芯片第8脚,找个好的1K换上后,输出立马正常了,因为没查到保护原因,电源板扔角落个把月了,实在是无聊才拿出来继续折腾,修好好立马没兴趣了,所以装好之后请回角落吃灰吧

今天拆了之前换下的400W电源与600W电源做个比较

外观看起来不错,拿在手上就感觉重量差异明显

额定电流也是相差一倍

输出线

先马600W电源主板

400W电源主板

600W电源采用主动PFC
400W电源被动PFC
额,不对,没有PFC

这是什么骚操作

600W电源功率管,2只18N50,带驱动变压器,原来以为不带,现在看来是带的,至于带驱动变压器怎么还击穿了驱动芯片我也没去研究它了
PFC功率管什么型号没拆下来看不到,
后级整流管

2只S60D60C为12v整流
还有3只小功率整流管,为5v3.3v整流

散热片对比

400W电源驱动芯片JZ6120BD,功率管2只13007
,自激转它激工作方式

就3只输出整流管,这能有400W吗?
型号16S45T
再看看主电容

450v330uf

两个200v330uf,加起来就是400v330uf

变压器对比
好了,电源好不好就看坛友们怎么说了

网友A:
这样的渣渣做工,难怪是炸机能手

网友B:
连个正面都没有看到

网友:
先马电源差长城的远了去了。以后还是买长城的吧

网友:
这可是传说中的高端大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个正面都没有看到

第一帖比较详细,有兴趣可以去老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渣渣做工,难怪是炸机能手

做工还行吧,可以去老站看看,详细一些

网友C:
这破电源修好都不敢用,这牌子做工很烂,淘个二手350w长城都比这货好多了

网友:
看焊点什么的,真不是啥好东西

网友D:
LZ我有个酷冷的龙影1000W修不

网友:
还是喜欢长城服务器电源,耐艹,24小时好几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工还行吧,可以去老站看看,详细一些

不行就是不行,铜箔都那么薄,负载一大就爆了

网友:
软文中的高端大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是不行,铜箔都那么薄,负载一大就爆了

都差不多,爆的地方是驱动芯片供电跟接地,芯片工作电流很小,主要是芯片短路引起的,这种故障很常见,我觉得有点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驱动隔离变压器,一般12v大功率变压器里面都可以看到驱动变压器,隔离的,功率管击穿了驱动都没事,参考494方案12v300W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破电源修好都不敢用,这牌子做工很烂,淘个二手350w长城都比这货好多了

我电脑上就用着呀,原本的400W,加了个显卡玩游戏黑屏,换上这个立马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我有个酷冷的龙影1000W修不

可以修呀,不过修这个东西不能保证立马就能修好

网友:
谢谢分享!有技术有耐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电脑上就用着呀,原本的400W,加了个显卡玩游戏黑屏,换上这个立马正常了 ...

你多老的电脑啊,我1600+1060+3块硬盘都稳定运行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多老的电脑啊,我1600+1060+3块硬盘都稳定运行好几年了

不老呀,i3 4170,8G内存,两块硬盘,带GTX960,玩泰坦陨落2,几分钟就黑屏,重启正常,不玩游戏没事,一玩游戏黑屏,但不是死机,换了600W之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