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最近几天怎么了,百得又来一个模仿博世go的

楼主(2019-09-20):
截了几张图,大家看看。  商品链接:百得电动螺丝批小型家用多功能电批工具充电式起子手电钻BD40K4

网友:
看来看去还是BOSCH2代最优

网友:
买过一个百得的洋垃圾,换个电池清理下变速箱超级好用,后来改了5V充电输入。

网友A:
不算模仿,毕竟不是按压启动。。不过最小扭矩0.5有点大,笔记本这种没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算模仿,毕竟不是按压启动。。不过最小扭矩0.5有点大,笔记本这种没法用。 ...

这还不是按压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算模仿,毕竟不是按压启动。。不过最小扭矩0.5有点大,笔记本这种没法用。 ...

同认为不算模仿。把外形做成螺丝刀的电起子,又不是博世首创的。不过这款图示,明明是按压启动啊?和博世一样的。

倒是威克士的WX240,貌似是体感,左转就退,右转就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还不是按压启动?

仔细看了下还确实和bosch go一样的的启动,我之前以为尾部那个是开关,按动启动。不过说实话有了这么多案例表明这种启动方式有问题,怎么这个新产品还是这样设计,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认为不算模仿。把外形做成螺丝刀的电起子,又不是博世首创的。不过这款图示,明明是按压启动啊?和博世 ...

威克士的也不是体感,就是按键开关而已

网友:
这款还带剥线功能

网友:
功能最全的是东成的,电子扭矩、按键启动、感应测电、剥线,但是配色和商标太难看,扭矩只有三挡且没有低档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