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电源维修

楼主(2019-09-20):
外观图主要参数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主芯片

电源经测试主滤波电容,电压高达460伏
,电压是慢慢上升的,当超过380后电源停止输出。

拆下两个红色的电容,主滤波电容电压降到320伏。
电源可以用了。
但不知道故障原因。那两个电容只是容量有点小。

网友:
检查PFC电路。

网友:
查D2D3那个启动供电。

网友:
是那个单级PFC的结构

网友:
华硕很恶心,打了一堆胶!

网友A:
这个是通病,根源就是那两个电容导致的PFC电压升高,损坏220V主滤波电容,然后烧220V的整流管,再烧保险。

联想有些电源也是这种毛病的。

网友(2021-01-06):
拆下两个红色的电容,主滤波电容电压降到320伏。

就是第三张图片左上角那两个CBB电容?

网友(2021-02-22):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根源就是那两个电容导致的PFC电压升高,损坏220V主滤波电容,然后烧220V的整流管,再烧保险。
...

天啊,小东西,烧大元件。

网友:
电路缺陷,,电容量减少就导致b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