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电动车充电器之五-----48V12Ah电动车电池充电器拆看

楼主(2019-09-2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255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918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55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893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403
五个电动车充电器之五-----48V12Ah电动车电池充电器拆看
48V12aH电动车电池充电器--正面

背面

去掉外壳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正面高压部分

电路板正面低压部分

EMI电感省了

光耦

直流输出端

还有空位

电源管---JCS8N60C

开关变压器高压侧

开关变压器低压侧

安规电容与NTC热敏电阻

TL431--三端可调分流基准源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背面--高压部分

电路板背面--低压部分

KA3842A--电源管理IC

LM358--双运放

不知名的8脚IC

示意参考图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西普尔居然也搞偷工减料,估计是给某家定制的款,给的钱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普尔居然也搞偷工减料,估计是给某家定制的款,给的钱少

节约成本,减肥了。。。。。。

网友B:
少了不少元件,缩水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了不少元件,缩水严重

只有拆开,真相才露出。

网友C:
西普尔的简化版,偷工减料的典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普尔的简化版,偷工减料的典型。

市场有需求,就有动力。。。。。。

网友D: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感谢鼓励,随心而行。。。。。

网友E:
楼主辛苦了。该充电器虽然省了EMI及一些其它元件,但开关管选得比较大,还是有良心的。我遇到一个这样的坏充电器,整流滤波电容68μF/400V鼓了,换成了82μF/450V的即正常了。真是很幸运,没有连累其它元件。说明保护功能还是比较好的。该电容的参数选择有问题,220V交流的峰值电压已达380V,耐压选400V偏低了。加之该充电器由于充电电流较小,未装风扇。如不保养,时间长了积灰严重,更容易过热。楼主最后还提供了原理图,真是辛苦了。图中的那个未标明型号的IC实际是西普尔定制的SP130B,具体参数目前还没查到。但根据电路分析,主要是用来控制转灯。其5、6、7脚内部实际上也是一个比较器,5脚接基准电压,6脚接LM358是电流检测比较器输出信号,当处于充电第一阶段时,电流较大,电流取样电阻两端的压差大于2V,导致比较器输出高电平。于是SP130B的7脚也输出高电平,红色LED点亮。反之则输出低电平,绿色LED点亮。Z1稳压管值是5.1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辛苦了。该充电器虽然省了EMI及一些其它元件,但开关管选得比较大,还是有良心的。我遇到一个这样的坏 ...

谢谢你的解疑,涨知识了。。。。。。一

网友(2019-12-22):
做工不错啊,看着像西普尔的板子

网友:
西普尔代工,钱给的少缩水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