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长城电源300W为13.8V输出

楼主(2019-09-20):
    给手台加功放 没有合适的电源 买了一个渣渣5A的开关电源根本不能用 一怒之下退货
    自己搞一个电脑电源改。
芯片是KA7500B的 刚开始在第一脚串了两个10K的电阻接地(没办法小地方电子店里只有10K的电阻卖)电压太高14.8V
果断再串一颗10K的电阻达到30K
13.65V可以满足使用要求了 不去追求13.8V了 如果串27K的电阻应该可以做到13.8V
剪去不用的线 线头布胶带处理好 做两个接线柱出线 搞定
利用原来的出线口 做个开关控制绿线跟黑线的通断

网友A:
改法简单,值得借鉴,正想改一个长城电源给电瓶充电呢。根据楼主的经验,岂不是可以通过波段开关切换电阻既可以为电瓶充电又可以为手台供电、还能够保留原12V标准电压?
请问楼主及众坛友: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法改一下调流?感觉这个电源用来充电时初始阶段电流可能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法简单,值得借鉴,正想改一个长城电源给电瓶充电呢。根据楼主的经验,岂不是可以通过波段开关切换电阻既 ...

手台供电是8.4V的 。。上降压线的话13.8V也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
要学的太多了。有几个电源,若有机会也学着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台供电是8.4V的 。。上降压线的话13.8V也是可以使用的

8.4V是指的使用电池时小功率工作状态下的的供电电压吧,其实很多手台都支持外接电源工作于5W大功率状态(当然不提倡连续大功率发射),比如我的建伍和八重洲手台说明书中都明示了内置电池和外接DC13.8V两种工作电压。所以除了那种功率上限为0.5W的纯民营对讲机之外,业余无线电手台不接降压线直接使用13.8V一般也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4V是指的使用电池时小功率工作状态下的的供电电压吧,其实很多手台都支持外接电源工作于5W大功率状态( ...

那就不知道了咯 我只有一个宝峰5R的8W手台 机身没有充电孔 只有电池上面三个触点 我打算用QC9V触发线给他充电

网友:
这应该是atx改电源最简单的方法了吧,我昨天用sdc2921改了后电压只能在14-26v调节,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不用的线为什么不直接焊下来呢,也不是很费事。这样用包布包上也不是很可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