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12v的手电钻可换碳刷吗?

楼主(2019-09-20):
电机是550,12v9齿的

网友:
有点动手能力的话 可以换 有人换过

网友:
买一个要不了多少钱,不过这个碳刷有点不好弄,要磨还要卡紧才行

网友:
碳刷可以换,但不是很好换,可以上假货宝买个电机,最好带齿轮的,齿数一样的就行了,要不你得把原来的齿轮撬下来换过去,也是有点麻烦。这550电机我都有好几个放着吃灰,上次中秋回家才翻出来,买了个夹头D了个小钻

网友:
换碳刷是用这类电钻的基本功啊
把后部的四个限位卡扣别开,然后轻轻敲击前部齿轮部分。齿轮不建议取下来,你用的胶不可能比厂家的更牢固。齿轮带着轴移动一小段距离,用镊子把碳刷和转向片分离开,后部就可以单独拆出来了

网友:
这种动手开干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