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全网首例自制双头Type_C公对公数据线

楼主(2019-09-20):
心血来潮,想做Type_C公对公PD充电线,百度了几天没有案例,于是自己研究和请都群里的高手,经过N次失败才弄好。其实也没有技术含量。
这里重点说一下Type_C头上的CC引脚,因为协议的原因,CC脚要加一个55K左右的对地电阻,如果自己做公对公数据线的话,必须拆掉其中一个CC脚的对地电阻,否则两个电阻并联后阻值变小,导致充电时不能识别。
因手头没有5芯数据线,只能这样将就,目的只是试验。手头设备有限,只试过华为P30和三星S8+,移动电源方案是SW6106,两台机都成功激活9V快充。
总共五根线接线如下:
VDD——VDD
GND——GND
D+——D+
D-——D-
CC——CC

网友:
支持继续折腾。

网友:
首例,广告公司需要你

网友A:
d+ d-细点可以,电源线和地线要加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 d-细点可以,电源线和地线要加粗

只是实验,再说,线只有四十多cm,三安没问题,电流再大不是线受不了,是头子不行

网友:
不知道OTG模式的CC脚对地的5.1K电阻是不是跟你这个55K一样的意思?????

网友B:
支持一下     一条C2C的线贼贵  虽然目前我没有PD充电头   不过以后可能会用到  哈哈

网友:
头多少线购的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给笔记本用的

网友:
我就买了几个自制了手机充电线和OTG线,没有Type-c口的充电头,还有几块闲置的。

网友C:
LZ肯定是没找到USB IF的规范文件吧。C to C 是不用接上下拉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肯定是没找到USB IF的规范文件吧。C to C 是不用接上下拉电阻的

没弄过。想自己试试看

网友:
成品线也很便宜。
不过diy就是其中的乐趣。

网友:
这。。。还用改动?我之前某宝买的头直接用线连起来,直接就是快充了,什么鬼协议都支持

网友(2020-03-11):
感谢楼主尝试后发帖,确实要对接CC口   我试过把2根A2C线通过母口对接起来,并不能激发充点

网友(2022-03-14):
感谢楼主尝试后发帖

网友D:
CC为要用55K对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为要用55K对地?????

两头的TYPE—C只装一个55K电阻,不可以装两个,随便哪头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下     一条C2C的线贼贵  虽然目前我没有PD充电头   不过以后可能会用到  哈哈    ...

只做充电用的话C TO C的5A线10元内就能买到。贵的是全功能线,那东西个人就很难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