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俩小电动“工具”

楼主(2019-09-20):
能改个电动小电批什么的不?自己表示没这本事,有高人就收走吧

网友:
Permanent makeup. 纹绣工具?什么原理,有旋转机构?有的话精度应该没得说,就是不知力度如何。

网友A:
话说这是个什么工具呢?楼主

网友:
学习了,没见过。

网友:
自己做小电批也不复杂的,如果有旋转机构,在上面固定一截圆木棍,另一头钻个眼,把螺丝刀的头部用哥俩好粘在一起,最简陋的电批就完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是个什么工具呢?楼主

估计说人话该是刺青用的电动针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