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步步高AV130功放修复保护继电器

楼主(2019-09-20):
步步高AV130功放、5.1音箱、还有一个DVD一共200收了,准备接蓝牙适配器,看电视电影,偶尔听听音乐用。

收时DVD不出仓,拆开取出卡的碟片,装上掉的排线,修好了。

但这两天发现V130功放左音箱输出有时无声音,音量调大刺激他一下,才会响。响了就正常了,声音也不失真。。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请教了音响论坛的兄弟,他们说保护继电器触点需打磨。于是拆之:

终于搞定了,给大家分享下经验:

用挖耳勺从下面勾可以拆下外壳,拆下后里面有4个触点,都要擦,我先喷了WD4。0,没效果,后擦了旁边的两个触点,还是不行,就拆下了上面的弹簧,取出活动触点都擦了(用百元钞票擦的),然后用牙签擦了下固定触点。安装后解决问题。

网友A:
之前我也这么弄过继电器,没效果,原因估计是拿的50元钞票擦的

网友:
卧槽,竟然用毛爷爷擦?用800目砂纸打磨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也这么弄过继电器,没效果,原因估计是拿的50元钞票擦的

对一定是这个原因

网友B(2020-08-13):
楼主,有手把手的教程吗?WD4是啥东东?我家功放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手把手的教程吗?WD4是啥东东?我家功放也是这个问题

Wd40马家找一下

网友:
这种音色和质量都严重缩水了,不建议经常听歌

网友B:
直接沾点水,用纸巾擦可以吗?

网友:
同款av130  没变压器 挂咸鱼35半年没人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沾点水,用纸巾擦可以吗?

用橡皮擦也可以,纸可能擦不干净

网友(2020-12-05):
学到一招,原来继电器可以不拆直接开盖修的,想问一下,什么运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