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装个隔离变压器,在仓库测试的时候可以不用被电了

楼主(2019-09-20):
搞修东西,被电,短路跳闸,冒火花都是必然会碰到的事情,工作间有测试仪防止短路的,仓库里面这次要拆解松下的吸顶灯,没办法必须在仓库测,所以赶紧做了个隔离电源安全点。装好了发现输出还是用空开好,就是怕塞不下,等有空的时候拆下来再装个空开上去。

网友:
不错,很给力!外壳哪买的?

网友A:
千万别大意,碰到二线一样危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大意,碰到二线一样危险

如何应对呢  有啥好办法

网友:
要安全就用低压电...
~~~
不隔离还有漏电保护器 保护生命,
你这样一隔离,要是两只小手一摸...

网友C:
告诉你一个弊端,这样的话虽然摸单线是不触电了;但是摸双线还是触电;而且漏电保护器也不会跳了。

也就是说漏电保护开关就是去了作用。

网友:
穿拖鞋上班,扣分罚款。

网友:
市乡镇里一个可以算是一个老电工了在帮邻居检修时,搭在人字梯上送了一条命。可想而知安全防范工作做在先。

网友:
用12转220V的逆变器,当隔离电源,
同时摸到2根线,还是很危险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何应对呢  有啥好办法

规范操作,别图快图方便,带绝缘手套
不要用那两根表笔供电,尖端会刺穿手套和衣服或者别的线缆的绝缘层
用隔离变压器供电在一些情况下比漏电保护开关接市电更危险,楼上有朋友提到
短路保护可以用1A微断或是串大功率白炽灯

网友:
还是上个10mA的漏保吧,感觉应该会更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规范操作,别图快图方便,带绝缘手套
不要用那两根表笔供电,尖端会刺穿手套和衣服或者别的线缆的绝缘层
...

那隔离变压器输出接个漏电保护器 不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一个弊端,这样的话虽然摸单线是不触电了;但是摸双线还是触电;而且漏电保护器也不会跳了。

也就是 ...

那隔离变压器输出接个漏电保护器 不就可以了?

网友:
壳子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隔离变压器输出接个漏电保护器 不就可以了?

没用的,隔离后,输出对地都没有回路了。

就不会行程电流差。

漏电保护是靠进出电流不平衡感知的。

网友:
看来要学的东西好多啊!隔离变压器看来用不好也起不到安全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规范操作,别图快图方便,带绝缘手套
不要用那两根表笔供电,尖端会刺穿手套和衣服或者别的线缆的绝缘层
...

不能的,隔离以后碰到次级两线触电就把你当普通负载,不会跳闸

网友:
与市电不共地,单线碰上去没事,两根线,压差,一样电死人。漏保用上。

网友:
我有一个50W的专门用来干这个 短路才1A电流 。
那个空开有一种面板式的长得和这种面板开关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隔离变压器输出接个漏电保护器 不就可以了吧?

不能的,隔离以后碰到次级两线触电就把你当普通负载,不会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