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老妈的健舒达HK-807电子血压计,并改锂电

楼主(2019-09-21):
老妈每天都用电子血压计测自己的血压,电池电量耗得很快,插电用也不太方便,有时候她晚上要用血压计还要摸黑找电源头。想起自己抽屉里还有几节吃灰的18650,打算给老妈的血压计改锂电,加装USB充电功能,为老妈提供最大的方便。
血压计外观

侧面电源口(不支持充电)

袖带接口

底部喇叭、电池仓

拆开后盖

喇叭、导气管和电磁阀

电动气泵

电磁阀和传感器特写

屁股上的出气口

主板,上面两颗牛屎芯片,应该是一块语音一块主控

主板反面

开始改造,找2节18650锂电

正负极引线并固定

找到一个双刀三掷开关

由于锂电电压最高4.2V,血压计至少需要5~6V电压才能正常工作,所以采用了串并联转换接法,充电时并联,方便用4056充电,放电时串联提供高电压。根据以下电路原理图接线,通过开关控制2节电池串联/并联接入电路:

照图接上去

胶带固定好

2节锂电串联电压有点高,所以串3二极管降压给血压计供电

板子上引出VCC和GND

接好线

电池反面贴胶带,方便电池安家

电池组放进去,塑料壳打孔安装开关

接上4056充电板

血压计壳子打孔穿过micro口,万能胶+502牢固固定充电板

黄腊管里面是3个二极管

装好壳子,完工

后面板开关和充电口

刻字说明,方便老妈操作

拨到充电档位,插上充电器充电(红灯充电蓝灯充满)

拨到工作档位,血压计启动

这个小小的改动大大方便了老妈测血压,充一次电能管一个月,还是很有必要的改造,家里有老人用的血压计血糖仪一类的东西建议都改一改,能体现儿女的一份孝心。感谢观看!

网友:
,这个可以有,真孝顺啊!!!

网友:
动手能力强,有孝心!赞!

网友:
感谢分享。咱不会搞只能多买点电池存着了

网友A:
这样子在工作档插充电器会怎么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在工作档插充电器会怎么样呢?

工作档电压高了4056不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作档电压高了4056不识别

是吗,那可能我买的4056有问题,电池电压超过8V直接爆了

网友:
你查看下原电路板上,看U3电源芯片最低工作电压多少?我的欧姆龙HEM752直接改4.2锂电供电,工作正常!试过电压到3.5V都能工作(没有出现缺电告警),就是泵气压时,电机没有力些,速度慢些,但都正常使用,充电也简单些!

网友:
孝心不错!就是改的难看,整体破坏了,可以用14500,都不用改……

网友:
我就想问问,这种东东和医生手工测的准不准?

网友:
这个双刀开关图真是不错,一直被以前找的图困扰!充电口利用以前的不是更好,把电路板上正极那给它划开。

网友:
不知楼主充电板接至开关的什么位置,如果接输出端电池串联会损坏充电板,建议接开关中间触点

网友:
有创新,切换电路很好。

网友:
电池没有保护板会很快坏的

网友C:
老人年纪大了,不好找小孔,应该改无线充电,对角线磁铁吸合找位子,这样操作更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人年纪大了,不好找小孔,应该改无线充电,对角线磁铁吸合找位子,这样操作更简单 ...

还是你牛!无线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你牛!无线充电……

电池盖上改贴片无线充电妥妥的呀
没错我就是不嫌事大~哈哈哈

网友:
方法很不错。
已经有一种“香水充电宝”,可以直接用在血压计上。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75229&extra=

网友:
建议把双刀开关换成双刀继电器,插入电源时吸合换向,更能方便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