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教个问题 换新气门后 需要磨气门导管么

楼主(2019-09-21):
排气门的接触面有烧蚀  用研磨沙 磨了下 感觉要磨比较深才能把那些接触面的小麻点磨掉 感觉这样的话 排气门要磨出一圈圆环了  新的排气门一套30元 4个 1个才7块5  原厂的 索性换新的  问题来了  换新气门 但是气门导管没换  需要磨合么 还是直接换上去新气门 用研磨沙 磨下气门与气门座圈就行了?

用千分尺量了下 新的气门和旧的 杆子直径都几乎一样  8.45mm

网友A:
导管   导管油封只有更换的   不需要研磨

网友B:
气门7.5一个,还是原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门7.5一个,还是原厂的?

是啊 原厂的进排气门一套 60   8个气门

这车配件便宜 原厂的 气门油封也就1块5一个  原厂气缸垫 491才10块钱一个   4G19的 15  所以这大面包车的使用成本还是挺低的 其实 缸盖总成才520一套 只不过 我拆了洗洗 把积碳洗了 把滑丝的螺纹做了钢丝螺套 打算修修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管   导管油封只有更换的   不需要研磨

谢谢 那我就磨下新的气门接触面就好了 这就简单了

网友C:
无需。间隙在范围内即可,但要清晰干净,要不你会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需。间隙在范围内即可,但要清晰干净,要不你会后悔的,

谢谢 最后会用机头水清洗后 再拿水枪冲干净的

网友:
座圈处理下!

网友:
气门绞刀走两圈在研磨就行了

网友D:
导管只有更换,没有磨的。。 气门一般是磨好了就放点汽油看是否有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管只有更换,没有磨的。。 气门一般是磨好了就放点汽油看是否有漏。。。。。 ...

我是刚放酒精测的 有2个渗漏 继续磨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刚放酒精测的 有2个渗漏 继续磨磨

磨完是不是要处理下研止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磨完是不是要处理下研止带

研止带?

网友E:
引用 楼主:
研止带?

密封平面!这个有宽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密封平面!这个有宽度要求,

就是纠结这个问题呢  排气门说要 1.5-2.0mm宽度 进气门  1.2-1.5mm的  可是我弄了半天 貌似排气门进气门都是1.5mm左右  而 类似的发动机 4G22D4的发动机维修手册没区分进排气门 就说 宽度1.2-1.5mm 也不知道 依据谁的为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纠结这个问题呢  排气门说要 1.5-2.0mm宽度 进气门  1.2-1.5mm的  可是我弄了半天 貌似排气门进气门 ...

1.5可以,不要太宽,或太窄就行

网友:
前边有配额国有说理 ,导管油封要换,但其们接触面必须用研磨膏研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