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固态硬盘到底有没有重映射区

楼主(2019-09-21):
固态硬盘到底有没有重映射区?

网友:
好像没有吧?不然为什么三星新企业盘要着重说明这个新特性呢

网友:
新知识,要加强学习了。

网友:
这不是废话吗?用坏了一个扇区整个硬盘就报废了?没有替换的扇区谁能保证几十万个扇区几年内都不会坏?这种问题用脚指头想想都应该能想到的啊

网友:
肯定有啊,机械硬盘出现坏扇区会自动用原先预留的扇区代替。固态硬盘这一点和机械硬盘是一样的。不过实现的手段方法可能不同。现在的软件不能直观的反应重映射区的情况,由于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的储存原理的不同,固态硬盘对数据的校验更为严格。侦测到坏块就自动替换。当预留的扇区用完了,固态硬盘的寿命也到头了。

网友:
固态硬盘不是都有预留的备用块吗?特别是企业级,预留的空间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