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源降压到21v,怎么改?

楼主(2019-09-21):
手里有24v的电源
但需要降压到21v使用(电动工具)
电路的ob2268芯片的方案
次级光耦前级不是tl431的取样电路
看不太懂,不知动哪个电阻可以降压?多谢啦

网友A:
一般电动工具电压要求不高的,才相差3V,应该24V也能用,应该不需要改。

网友B:
拍个高清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个高清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动工具电压要求不高的,才相差3V,应该24V也能用,应该不需要改。

哈哈  18v电动工具,满电4.2v5串 21v
查了下  最好不要超过22v
不敢测试呀
里奇x5马刀锯  ,烧了就得不偿失啦

网友C:
这事还用动脑子?直接串上几个二极管
佩服我吧……我自己都佩服自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事还用动脑子?直接串上几个二极管
佩服我吧……我自己都佩服自己……
...

好好佩服你自己吧   二极管能过多少电流?   这个有时候20A30A的电流过  堵转电流都可能有50A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好佩服你自己吧   二极管能过多少电流?   这个有时候20A30A的电流过  堵转电流都可能有50A ...

所以我才佩服我自己,脑袋都不用转弯,就蹦出来个二极管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才佩服我自己,脑袋都不用转弯,就蹦出来个二极管降压

二极管降压考虑过,以前也发过帖子问过这个问题
但我是用多个电源并联,用二极管担心工作不稳定(各电源都串联二极管,而且最少也得4个)
所以考虑把电源本身改一下

网友:
大多数开关电源都不能直接带的起电动工具  一启动电源就保护  启动电流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降压考虑过,以前也发过帖子问过这个问题
但我是用多个电源并联,用二极管担心工作不稳定(各电源都 ...

二极管在不同电流下的压降不一致,确实需要改进。
但话说回来,看着这一长串串联的二极管,你没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18v电动工具,满电4.2v5串 21v
查了下  最好不要超过22v
不敢测试呀

才几伏的电压差,应该没事,玩具车上的130马达捅市电也能坚持十几秒呢

网友:
我怎么觉得Q5就是431呢,你量一下有没有2.5基准电压,再就是431的两脚到地都有电阻的,你这电源有多少W,起码上百W的才能带吧,笔记本的我试过,带电动工具会保护

网友:
再就是你电动工具是有刷还是无刷,无刷别超压,有刷没事

网友:
如果只是想改1,2v电压,可以沿着光耦的左边那只脚去找,应该是串联的一个电阻。

网友:
才3v,不会烧的,最常用,别一直堵转就没事。

网友:
电源电流不够的话带不动

网友:
次级全拆掉,保留整流和滤波,然后搭一个431电路就好了

网友:
找稳压二极管,在稳压二极管阳级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