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淘宝上最便宜的可调电源板,能改成直流输入吗?

楼主(2019-09-21):
这个套件很便宜,0-30v,2ma-3A可调,价格15不到包邮,但是输入的是24V的交流,我买了一套,虽然店家发错了一个电阻,但是后来修正后能正常工作,我看评论的时候,有人说这个套件可以输入直流,不过需要给运方加5V电压,请问这个修改方法可行吗?能具体指导下吗?毕竟交流变压器太重,价格也贵
资料如下
https://wenku.baidu.com/view/d98c9435be1e650e53ea9901.html

网友A:
输入直流,要用dc产生-5V电压接入运放的地。
不过这个怎么成了最便宜的可调电源板?现在很多DC模块只几元钱,效率更高,带双显数码显示的有时也只10多元一个,性价比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直流,要用dc产生-5V电压接入运放的地。
不过这个怎么成了最便宜的可调电源板?现在很多DC模块只几元钱 ...

带恒流功能停好的

我外接一个5V的电源,正极接电源地,负极接运放的地,这样可以吗?是每个运放都要这样做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了解下。几年前玩过。

网友:
DC-DC效率比这个高多了

网友:
这个不错,作为维修电源来说比开关电源强多了,一般的DC-DC开关模块作为维修电源来说就是垃圾

网友B:
运放和输出控制需要一负电压,改直流输入需要增加一负压发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和输出控制需要一负电压,改直流输入需要增加一负压发生电路

请问,外接一个5V电源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外接一个5V电源可以吗?

可以.电源正端接原电负端做串联状.

网友C:
这个不就是以前抄板的黑武士套件?买带液晶显示电压电流表头的不也就是20块左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就是以前抄板的黑武士套件?买带液晶显示电压电流表头的不也就是20块左右吗? ...

这个不是抄板的黑武士的,这个电路很早就有了,我大概查了下,好像是国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