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荣事达养生壶YSH12A整流桥里的稳压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9-09-21):
闲的蛋疼,没事喜欢修修小家电。这个早该扔垃圾箱的荣事达电热水壶,被我修的快只剩塑料壳子没动过了,其它部件大部分都折腾过,维修成本能买好几个新壶了。开始无电路图摸索着修,后来修的熟练了在网上也找到了电路图。前几天又罢工发现是整流桥中的两颗稳压二极管击穿,于是买来同型号新的换上开工(原管有些金灰黄色,新的是纯灰色,则不知这颜色到底有啥区别)。

原以为这两颗稳压二极管也担负稳压的作用,测量后才发现两颗管子间的电压永远没测到该稳定的12V。具体测量值可看下面的图。那它到底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

补充内容 (2020-7-9 13:37):
今天,2020年7月9日发现上次换的稳压二极管IN4742其中一颗又击穿了,且限流电阻也烧坏了,还没换下来验证,等验证好后,再来报告。

补充内容 (2020-7-9 13:39):
这次不应该是电网电压不稳造成的,因电网改造于5月份已完成,电压相对较稳。
估计是长期待机造成的,因为一旦加电,这台烧壶很少断电。

补充内容 (2020-7-10 19:37):
这台烧水壶修好了,烧管子是因为感温线与电源正极有短连,造成开启烧电路。这联电的壶因坐在另一养生壶上试烧,结果把养生壶连累了。

补充内容 (2020-7-10 19:38):
具体情况请看后面的跟帖。

补充内容 (2020-7-11 14:26):
养生壶已维修好,故障原因系稳压管击穿,更换IN4733A后,恢复正常。原来故障这么简单,拆下来好多元件都没坏,偏偏没看见这个稳压管。

补充内容 (2020-7-11 14:26):
养生壶已维修好,故障原因系稳压管击穿,更换IN4733A后,恢复正常。原来故障这么简单,拆下来好多元件都没坏,偏偏没看见这个稳压管。

网友:
充放电通道啊,也可以顺便起到保护作用,防止输入电压过高

网友:
你这四个都是整流二极管而已,把交流电整流成直流电给控制器使用。

网友:
挺奇怪,这两个稳压管看来是用作普通二极管,跟另外两只组成全桥整流。看那个丝印写的也也是4007.感觉是工人用错了吧

网友:
无变压器,阻容降压。当后面的滤波电容容量减小,整流电压会上升。此处的两个稳压二级管一个作用是限制整流电压,另一个是给负半周做回路用。实际不是全桥整流,只是半桥

网友:
就桥式整流嘛,故意用稳压管估计是用来定时的(坏了好换新或维修收钱),换4007一劳永逸

网友:
电压低时整流、电压过高时击穿保护?

网友A:
这两个稳压管承担整流和稳压双重作用,是一种精简设计,在小电流应用场合是可以这样做的。
两个稳压管相当于反向串联在交流输入上,限制交流的最高峰值,同时负责正向导通整流。
在流水线上这样可以减少一个元件两个焊点,降低故障率。倒不一定是为了节省成本。

网友A:
如果要替换的话把他们替换为4007,但同时上方的稳压管位置要加焊相应参数的稳压管,我查了一下好像是12V。

网友B: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先正玄波削峰再整流    坏的原因是市电不稳定     换成4007   后边加稳压板子有位置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插电瞬间有个浪涌电流,整流输出端游过电压,容易损坏后面的电路。实际上输出电压是能达到12v的,你测到的只是平均电压,峰值是会限制在12v的。继电器J1闭合后,负载较重,稳压管可能不会导通,但是J1断开后,稳压管一定是有反向电流通过的。阻容降压电路输出电压随负载变化,这里稳压管就起到稳定7805之前的电压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正玄波削峰再整流    坏的原因是市电不稳定     换成4007   后边加稳压板子有位置   ...

坏的原因不是市电不稳定,是这两个稳压管功率容量不足,或者质量本身就不行。这个阻容降压电路的主要负载就是继电器,单片机部分的功耗几乎可以忽略。长时间待机,继电器不闭合的时候,本应由继电器消耗的1w左右的功率,全部由稳压管承担。如果散热不好就容易烧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坏的原因不是市电不稳定,是这两个稳压管功率容量不足,或者质量本身就不行。这个阻容降压电路的主要负载 ...

要是输入直流11V   短路 阻容降压  限流电阻  ;  或者输入交流峰值低于11V   短路 阻容降压  限流电阻; 管子指定不会烧没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输入直流11V   短路 阻容降压  限流电阻  ;  或者输入交流峰值低于11V   短路 阻容降压  限流电阻; ...

那样肯定不会烧。烧坏的原因还不是很明确,究竟是管子抗不住插电的瞬间的浪涌电流烧坏,还是耗散功率不足而烧坏,总之加大管子的规格总没错。市电再不稳定,也没有上电浪涌的电流电压变化幅度大。

网友:
如果真的拿来天天烧水,还是买简单一点的好,就一个机械式温控器,十几年都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样肯定不会烧。烧坏的原因还不是很明确,究竟是管子抗不住插电的瞬间的浪涌电流烧坏,还是耗散功率不足 ...

这两颗稳压管烧坏的原因可能有两个过程导致的。先是市电长期偏高在240v左右,每次开机冲击电流大。之后限流电阻高温下阻值变小,从75欧降为39欧,进而加速了冲击电流的冲击影响。仔细看照片,修后的限流电阻又串联了两个20欧姆1瓦的电阻。功能没受影响。

这个电路很有趣,两颗稳压管烧坏击穿后,测量电阻为3欧左右,近似短路。但测量待机电流不但没增加,反而减小,大约有0.2瓦的消耗。修好后测量待机功率反而增加到0.85瓦左右。我分析这可能与阻容降压电路近似于恒流的特性有关,即负载越小功耗越小,稳压管都短路了,所以功耗也降到了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稳压管承担整流和稳压双重作用,是一种精简设计,在小电流应用场合是可以这样做的。
两个稳压管相当 ...

感觉比较在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替换的话把他们替换为4007,但同时上方的稳压管位置要加焊相应参数的稳压管,我查了一下好像是12V。 ...

厂家的这块电路板有不同版本,其中就有你说的这种,4颗全套的整流管4007,一颗12v的稳压管4742,再并联一个1k的分流电阻。

下面图示的电路板整流桥改为了四颗4007,后面并联了4742稳压管,但还是省去了一个1K的分流电阻。值得肯定的是限流电阻改为了NTC,估计会更耐用。指示看不清这颗NTC的具体型号。不然我也把限流电阻ntc 。

至于两个版本的电路哪个更耐用,用户不便证实,售后维修的应该有直观的认识。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