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到手拆个耐邦72V20AH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9-21):
坏毛病,到手能拆的拆了看看,好像这样才能放心使用。

总以为72V20AH,那充电器也是20AH的了,看了这个明白了。
按这个电流,是不是应该8小时能充满了?

两个螺丝,一个在标签下面一个在这里

去掉螺丝后,两边还有卡扣

电路板感觉好小,又想到以前有人提出干嘛不用小点的外壳,方便携带了。

XED326T芯片

11N65T,引脚都不剪短,真会省事

电路板反面,没元件。

用着吧,坏了再说。

网友:
国产山寨质量~~

网友:
肯定是新的,但能用那么大功率吗

网友(2020-08-04):
好习惯。以后坏了维修时不会为哪个元件的规格发愁查资料。

网友(2021-09-26):
好习惯,最好记下每个原件的型号,维修时不发愁,我维修一个充电器,烧焦2个1/4W的电阻,不知道多少了,老发愁了,试验阻值,烧mos管3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