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改一个usb内窥镜-增加调焦功能&改善微距效果

楼主(2019-09-21):
这个32块包邮貌似,买来主要用来维修中观察一些肉眼不易观察到的零件部位,看之前评论差评不少,感觉矛盾主要集中在焦距上,远了看不清,微距也不行,导致两头都挨骂。

外观

默认micro usb 口,可以接安卓手机使用

线控,上面有个按钮,这个是快捷键,软件里可以定义功能(例如拍照 录像)
上面的mic孔就是摆设

拆开

就一个电位器和一个按钮,电位器用来控制摄像头led灯亮度。

反面

这个5.5mm的,和5mm led粗细差不多。

有个玻璃片在前面起密封防水的作用。

四周环形led照明,效果较差,亮度也就和一颗5mm led 相当。

说明

给了一根usb公头转换线用来连接电脑使用,塑料袋里面还有个type c 转接头用来适应c口手机。
有反光镜和磁性钩子之类的小配件。

到手实际效果和评论类似,标称130w像素那是瞎扯,最高30w, 应对微距在玩具级来说实际30w也够用了,关键是出厂工人调焦很粗略过长,导致微距不好,而作为内窥镜来说,是贴近物体观察的,焦距一般就1 ,2cm, 而这个焦距范围大概在4-10cm清晰,导致 远近都看不清,效果很差,改造主要是使其恢复可调焦,再针对微距细致调整焦距,使微距效果改善。

根部橡胶,有点胶,扭扭就下来了。

拆下后

壳子确实是密封的,不透气,有一定防水效果。

主板,柔性pcb 粘在一块铁片上。

正面

主控,这个比较热,有点烫手。

反面一块铁片用来固定加散热。

摄像头外圈是led照明灯

显微镜下看下细节,各部位都用黑胶粘死了。

需要拆掉led排线,再将镜头帽黑胶除去。

用刀片分离这里

显微镜下操作

小心分离后

用刀片除去固定镜头帽的黑胶

钳子夹住一面,另一面用小号尖嘴逆时针旋松镜头帽,到这里实际就可以了。

为了展示,还是拆下镜头帽。这个是cmos

镜头帽内侧垂直特写,这个不拆下来逆时针旋转焦距就会变小,精细调整后可以得到不错的微距效果,实际测试,可以由原来的4cm缩小到2cm左右,这个焦距更能适应微距场合。
镜头帽顺时针旋转会增加焦距,大幅度可以把微距内窥镜变成远焦摄像头,和普通摄像头就没什么区别了,可以当监控和倒车摄像头去用。

侧面

软件英文版较垃圾,中文版是某国内大神开发,功能强大,拍照 连拍 定时拍 摄像 模拟ip摄像头 ,码率 分辨率 截图质量 分段摄像 运动检测 时间戳 gps方位 解码选项 后台摄像等等应有尽有。

这个是拍字的效果,之前戳这么近会发虚不能对焦。

常用参数调整

摄录按钮,可以全屏横屏缩放。

这个是原始未缩放情况下微距拍摄,终于可以近距离看清元件丝印。

再看下指纹,未缩放,2cm近距离观看,(之前这个距离是完全模糊的,拉远细节又会丢失看不清),改造调整后玩具能达到这个效果基本还是可用的。

此贴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
自己改造过一个  30w、的用途不大

网友A:
可以拍远,那岂不是可以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拍远,那岂不是可以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嘿嘿 拍近做不可描述的事儿才好玩,马宝搜 情趣 内窥有惊喜

网友:
这就是自己diy的乐趣,感觉自己拯救了地球人,呵呵

网友B:
大婶,老实交代用它来悄悄看什么?

网友C:
改造就是DIY达人,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 拍近做不可描述的事儿才好玩,马宝搜 情趣 内窥有惊喜

老司机…………………………

网友D:
里面寨味十足啊

网友E:
说实话,感觉还不错,但是不能远程调焦大大限制了这玩意的应用范围
如果焦距过短,在进入狭小空间的时候不方便看清前方的情况,如果有支线,你很难分清需要走哪条。
如果把焦距拉长,那又看不清实际想看的东西。
爪机用的带电子调焦的摄像头会比这玩意大一圈,一般还是方形的,如果能用在这个上面,可用性就增加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婶,老实交代用它来悄悄看什么?

嘿嘿 主要用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造就是DIY达人,支持一下。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寨味十足啊

30块也就这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感觉还不错,但是不能远程调焦大大限制了这玩意的应用范围
如果焦距过短,在进入狭小空间的时候不 ...

嗯 不能自动对焦是硬伤,不过这个体积带自动对焦难度较大~

网友F:
貌似手艺差点的这样搞要砸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手艺差点的这样搞要砸锅的

嗯 手潮很有可能搞挂~

网友:
大婶现在玩这个了?

网友:
朋友水电工,自己组了一台无线的加遥控车。结果互相干扰,尴尬。

网友:
医疗上用的内窥镜是不是就是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