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大家看看一款12W便宜led灯闪烁的问题:如何改长寿命?

楼主(2019-09-21):
以前撸的一个12W吸顶灯忽然闪烁后灭了。闻了一下,有些烧塑料的电子味道。
拆开一看:

12颗灯珠没有发黑。似无问题。

驱动正面完整,看不出问题。

驱动背面左边一个器件似乎烧毁。

请问大神们,还能修复吗?

9月23日更新:经几位大侠慧眼看出,右上角线脱焊。重新旱后,修好啦!

新的问题:如何降低电流?增长寿命?
有的大神说,更换大容量电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目的

网友A:
虚焊了,照片中能看出来,把输出端电容,换成10的

网友:
这个时候就要论“垃圾佬的重要性”,平时垃圾箱会很自然地看一眼,什么T8.T5捡起来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用上了!

网友:
输入黑白线明显发热过

网友:
应该是输入黑线虚焊了吧,看有打火现象。

网友:
先确保灯珠没问题吧,,,用万用表测好再看看电容

网友:
250V2.2UF电容换个试试,没爆不等于没问题

网友:
电解电容坏了就闪,你测一下!

网友:
我家里有好几个坏的驱动,那位大神传授下维修方法

网友B:
输入灰色线虚焊跳火,补焊就行了。

网友:
如果灯珠没有坏的,那就是驱动的电压不够,按照楼上的大侠说的,先检查电容、或者换一颗好的电容试试。

网友:
家里厨房嵌入吊顶的LED灯,电源输出是DC 25~45V,空载测试电压为49.2V,接上灯,灯也是闪烁,感觉是电源模块的事吗,是那种密封挺好的,也没拆,如何定位故障点。。。

网友:
好像这三处地方都虚焊了,补焊一下试试看,否则换电容!

网友:
把输入线换了吧,一般这种廉价LED都是铜包铁线,换成铜的软一点不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焊了,照片中能看出来,把输出端电容,换成10的

哪个换成10的?

网友:
好像是过流烧了

网友:
先用万用表量ic是否有击穿,再检查焊点,之后换掉400v2.2uf电解电容,最好换上400v6.8uf的,400v2.2电解可以放到输出端和那个并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灰色线虚焊跳火,补焊就行了。

确实补焊后,就好了!谢谢!

楼主:
此灯实测功率是8W。5730的灯珠24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