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老问题】冲击批和冲击扳手,对于家用,二选一能否通吃?

楼主(2019-09-21):
1.原理上,最大区别是冲击批在小扭力时不击打,而冲击扳手是始终击打?(楼下sunonce609解释说是小扭力均不击打)
2.使用上,冲击批和冲击扳手夹头不一样(前者6.35六角,后者正方,套筒专用)。冲击扳手去拧燕尾钉、六角螺栓也是可以的,家庭偶尔代替,问题也不大吧?从扭矩上看,扳手能取代冲击批。反之不行。

3.还有个差别,冲击扳手对操作工人手部的反作用扭矩不大,操作容易;而冲击批直接将受到的外界扭矩传递到操作者手部。手腕需要提供同等大小的反向扭矩,劳动强度较大。单手操作,M6已经是极限了。这个又怎么理解?

最后,不考虑效率的话,家用是否20V手钻就可以拧重活?尤其是无刷机型。如果限定,只能多选一,那么顺序是否应该是20V手钻>12V手钻>冲击批>冲击扳

我已经有若干电起子/12v单速/12V双速手钻,12v电锤/20v电锤,再入20V手钻是否积灰的命?拧螺丝太笨重,冲击又不如电锤。

网友:
请楼下的来回答,普及一下知识

网友:
1 两者小扭力都不会击打
2 冲击扳手方柄带钢珠的很少 因为不结实 高空作业万一掉了很危险 基本上都是通孔 用销子和橡胶圈固定 钢珠不是问题 还有 很多扳手里面都有6.35空 可以固定批头
3 除了修车换轮胎 家庭实在是没地方用冲击扳手 有个钻就不错了

网友:
1. 家用没必要用冲击扳手,力气太大了,那玩意儿拿去修车用可以
2. 冲击批倒是可以弄一个,但是扭矩在冲击批上是自己估摸的,打自攻丝是很方便,配个转接头家用的螺栓也能弄动。
其实你手头的家用已经够了

网友A:
家用的话,不是瞎折腾,都没有必要。
最多配一个冲击批,冲击扳手家用万年用不到一次,又不是天天换胎

网友B:
冲击扳手去拧燕尾钉、六角螺栓也是可以的,但用多了会让方柄的钢珠在夹头上打出坑,导致卡死。
这句话怎么理解?我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用的话,不是瞎折腾,都没有必要。
最多配一个冲击批,冲击扳手家用万年用不到一次,又不是天天换胎 ...

  楼主家里有几千台高档名车、、、、鸟。

网友C:
这两个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民间叫法而已, 其实就是接口不同.
接受各种反驳

网友:
干什么活用什么工具,好像是废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击扳手去拧燕尾钉、六角螺栓也是可以的,但用多了会让方柄的钢珠在夹头上打出坑,导致卡死。
这句话怎么 ...

这也是别人的介绍。我没有实操。我原先理解,冲击扳手的夹头,类似于扭力扳手,方形,侧面有个钢珠,插到套筒上去卡住。

但按照3楼的图,这个问题好像并不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民间叫法而已, 其实就是接口不同.
接受各种反驳 ...

原理基本一样, 主要区别不在于接口,而在于扭矩,一般冲击扳手300nm以上了,冲击批一般100n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是别人的介绍。我没有实操。我原先理解,冲击扳手的夹头,类似于扭力扳手,方形,侧面有个钢珠,插到 ...

给你上个销子的图看看

网友D:
家用说实话,一个20V的冲击钻都完全够用了,最多再入个冲击批,但基本都是放那吃灰。

冲击扳手家用用不上的,我的车轮胎拧紧扭矩厂家规定105NM,冲击批都够用了,那些动不动好几百NM甚至上千的冲击扳手根本没用武之地,除非你是铁路检修工人。

网友:
冲击批很实用,建议楼主入一个。

网友:
冲击扳手是修车用,其他都用冲击批,冲击钻太重,使用不方便,冲击批轻巧,体积小,是最实用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说实话,一个20V的冲击钻都完全够用了,最多再入个冲击批,但基本都是放那吃灰。

冲击扳手家用用不上 ...

嗯。我也把20V手钻排前边,但偏偏没有买。我承认就自己而言,把队列搞全,其实抚摸心理需求大于使用需求。

至于车轮螺栓,我知道一般车都是100NM左右,可是我看那些维修工,风炮打完之后,还会用加长扳手,再去狠狠地拧几下。这种力量远远大于100NM了,我估计用冲击批搞不下来。。。我曾经搭出租,爆胎要换。司机和我两个人轮流去踩扳手(十字扳手再加一个套管)都拆不下。这个扭矩,我估计要超过冲击扳手了。。。

网友:
修车的长扳手是力矩扳手,设定100nm,

拆的时候要大于100,因为阻力,这时冲击扳手可以发挥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民间叫法而已, 其实就是接口不同.
接受各种反驳 ...

冲击块大小差很多的 扳手 冲击力大 频率低 冲击批相反的

网友:
第三点说的有误,冲击批和冲击扳手的工作原理基本上是一样的,冲击批也没有反作用力!

有反作用力的,是电钻,充电钻,冲击钻,调到打孔档或大扭力档,拧紧螺丝时,离合不会打滑,这时候要么螺丝打滑,要么手柄反转,扭力大的可能扭伤手腕。

家用的话,没拆轮毂的需求,冲击扳手就不要入手了,用大炮打蚊子,当然工具爱好者除外。

冲击批还是有必要入手一把,拧螺丝相当给力,用了就知道,手里有充电钻,可以考虑同电池平台的机子,使用成本会低些。

我现在的主力工具是得伟DCF887冲击批,安装家具大小螺丝螺杆通吃,拧长自攻螺丝相当给力,之前用过一段时间DCD791,拧长自攻螺丝没问题,但是使用时间长了,手酸。

网友:
拆轮毂螺母,是由静到动,有静摩擦力作用,所以需要比拧紧时更大的扭力才可以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