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个4瓦照明led驱动!

楼主(2019-09-21):
不知道哪里坏了,无输出

网友A:
这个不是LED的,是卤素灯驱动
电子变压器,输出是12V A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LED的,是卤素灯驱动
电子变压器,输出是12V AC的

怪了。我是在led贴片灯里拆出来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怪了。我是在led贴片灯里拆出来的啊

要么是LED射灯吧,12AC供电的,LED射灯里面还有一套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LED射灯吧,12AC供电的,LED射灯里面还有一套电源

拆了,不知道扔哪里去了。一个灯,六七百块钱,里面的功率加起来有二三百瓦,亮度还很一般。亮度还不如一只15瓦的LED。除了好看外,一点实用都没有。

网友:
电子变压器,以前12v卤素灯用的,我这里还有两个呢,我改过双绕组,正负12输出,功率管13003还是13005吧,这电路老简单了,自激工作方式,一般都是功率三极管击穿,然后二极管,稳压二极管都有可能坏,现在LED驱动都是恒流的,电压70-100以上,也有固定12v的恒流驱动,常见的厨卫集成吊顶灯,可以直接12v点亮,即使恒流对LED寿命好,但是我的LED一年左右就坏灯珠了,个别灯珠黑点,然后引起频闪,驱动寿命大于LED灯珠也是尴尬。

网友:
筒灯一般也是12v,3灯珠串联3*1W,筒灯又有两种,射灯跟雾灯,雾灯一般都是贴片LED,灯珠功率0.4-0.5W的样子,常见两并三串,或者三并三串,驱动通用,雾灯的寿命普遍低于射灯,别人家的不知道,我家的是这样,同时装的射灯雾灯,射灯没坏,雾灯坏的差不多了,也懒得换,反正灯槽还有灯带

网友B:
也有这样一块板子,总是爆三极管,上面元件都是好的。找不到原因。唯一不同的是原来的三极管型号比较少见,用1300系列装上去都是爆,空载没事,一带负载就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这样一块板子,总是爆三极管,上面元件都是好的。找不到原因。唯一不同的是原来的三极管型号比较少见, ...

我都拆了,扔那里吃灰。功率大,亮度低,容易坏,全部都是缺点。被所谓的缺德亲戚-叔叔的老婆的哥哥的儿子装的。
全部换成普通led灯,灯泡内置驱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都拆了,扔那里吃灰。功率大,亮度低,容易坏,全部都是缺点。被所谓的缺德亲戚-叔叔的老婆的哥哥的儿子 ...

这个板子功率挺大的,参数匹配好的话能上100w的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功率挺大的,参数匹配好的话能上100w的输出功率。

没必要啊。家里用20瓦的led灯就很亮了。哪里需要这种专门外置驱动的大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必要啊。家里用20瓦的led灯就很亮了。哪里需要这种专门外置驱动的大功率? ...

开始我也怀疑。不过确实有人用这个电路输出100w。可以做电加热用途。比如低压电烙铁之类的。铁芯体积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