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一个烂苹果引发的血案

楼主(2019-09-21):
网上买了一个苹果电源,前几天也发过图了,是假苹果,不过也能用,那就做一个t12吧,看了别人的,有简单的616一类的,led的,oled的,不过电位器都在电源上,那我就做一个在手柄上的,线用4芯就可以了,于是就开始了,一根铝管,前端攻了一个10mm的丝牙,这个管子的直径只有10mm,触点是用路由器插座里面的铜丝。要做插把式的有点难,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那根线边好,已经剪掉了10cm,还是不好,有断头,为了这根线,那就拆一根根吧,就吧高频焊台的线拆了,拆开后发现它的加热线是用一根屏蔽线的,不行,在装回去吧,装的过程中,用了一点,把发热芯一头线扯下来了,这下玩完了,80买的,这下没了,这根芯是真心贵,

网友:
这也太烂了。

网友:
赔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
80差不多买成品了,不过自己折腾是乐趣

网友A:
折腾失败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失败鸟

没有失败,需要重新买一根4芯线,装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失败,需要重新买一根4芯线,装上就可以用了,

唱歌用的麦克风线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唱歌用的麦克风线就可以啦。

不行吧,那个只有2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