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电源一再的保险丝爆炸

楼主(2019-09-21):
   突然的就不行了,外观良好,原来的6.3A  陶瓷保险丝外部套着热缩管看不出来暴死了,测量一下断路了,手头上找了个7Ad换上去,照猫画虎的套了个热缩管,信心满满的通电,结果三外甥打灯笼照旧,没辙,以为焊接收益不好,把保险丝烫断了,再来再来,又拆机一遍,不套管子了,这样直观些,结果通电后就爆炸了,把玻璃都炸酥了.照片上只有残尸了,其他的零件外观都三好好的,没有看见异常,看来某个零件短路三肯定的了,各位指点一下哦,感谢了啊!!!

老站有同款拆机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15418,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A:
维修的步骤:观察、测量、分析、找到故障原因,最后才是维修。

网友B:
炸保险,有大病;随便更换,故障扩大。

先找出短路吧,很好找的。

网友C:
大哥,保险炸不查清楚原因就换个新保险直接上电,又炸居然还不查清楚接着换保险又上电,你这基础知识不过关啊。好好网上找资料学习学习,自己把原因找出来并把它修好,加油,我看好你哦。对了,那块电脑主板修的怎么样了?

网友D:
我也有个同款,修好了,散热片上的2个开关管击穿了,换掉肯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保险炸不查清楚原因就换个新保险直接上电,又炸居然还不查清楚接着换保险又上电,你这基础知识不过关 ...

你说得对!顶!

网友:
试机灯泡大法是常识呀

网友:
换个5*20mm的铜棍上去,就不炸了!!!

网友:
你这是打算把家里搞到跳空开啊
整流桥,开关管都不检查下?

现在敲黑板了:串灯串灯串灯...

网友:
保险是保护用电系统电路的,没查板子短路是不能加电的

网友:
保险管是玻璃的,小心扎手~

网友:
你炸保险都不知道要检查后面有无短路 看样子你最好别修了 别东西没修好把人都搭上去

网友:
还是闲鱼淘个二手的来的快,实在

网友:
炸机先测出短路点,试机串灯泡

网友:
从源头往上查,整流桥开始,把整流桥卸了看看是不是短路,然后再看滤波电容,这样一步步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的步骤:观察、测量、分析、找到故障原因,最后才是维修。

好滴好滴  我来看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保险,有大病;随便更换,故障扩大。

先找出短路吧,很好找的。

好滴好滴  我来看看哦  这个难度稍大 因为外观无异常,我研究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保险炸不查清楚原因就换个新保险直接上电,又炸居然还不查清楚接着换保险又上电,你这基础知识不过关 ...

哈哈  我的水平你还是比较了解滴哦

唉  那个主板把我搞伤了   看看什么时候闲的时候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同款,修好了,散热片上的2个开关管击穿了,换掉肯定就行了

很好很好的经验哦  我来借鉴一下哦,不过有两个散热片呢  哪两个开关管子啊

一个散热片上正反面有5个  另外一个散热片正反面有四个。

我先尝试测量一下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很好的经验哦  我来借鉴一下哦,不过有两个散热片呢  哪两个开关管子啊

一个散热片上正反面有 ...

就是最大电容旁边的散热片,开关管一般是13009,共2个,烧保险,一般都会击穿